示波器

楼主(2015-02-02):
谁能告诉我用双通道,(触发源)选择CH1  还是CH2或是其它,怎么两个通道不能同时使用,拍下照片传上来也可以,谢谢各位

网友:
你的是什么型号的示波器,双通道的示波器,表笔都可以设置各自的属性啊,你还是好好看看说明书吧,这两天不在家,过两天拍照给你,我的是普源1102E

网友:
谢谢,我的是UNI-T优利德  UTD2102CEL,麻烦你有空拍个双通道设置的照片给我,先谢谢你,我能单独加你吗,以后多请教请教你

网友:
想问下  示波器如何导出图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