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不知道怎么修

楼主(2015-02-02):
一台显示器电路板出来12 驱动板什么电压也没有出来 问下一芯片的开启电压0.21正不正常?
芯片

网友:
光说这个12V电压太笼统了。

网友:
0.21V的EN肯定不正常 一般最少要大于1V特殊的我没学到过

网友:
谢谢了你的回答

网友:
什么也没有说不白说了吗

网友:
神马情况 帖子 怎么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