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万用表改成充电池,不用再烦买9V电池了!

楼主(2015-02-02):
应几位同学的要求,把自己改装万用表的经验分享给大家,以后再也不用烦着到处找9V电池了。
而且改装了,充一次电可以用半年左右,可能电池比较差的都应该可以耐2个月左右。

进入正题,电池是用剖开笔记本电池里边的18650,如果哪位不稀罕的话应该淘宝上很多新的,也就十几块钱1颗。
把两颗电池串联,18650的电压通常都在4.2V左右,串联2颗你就有8.4V了,把加减两头接出两条线来接到万用表原本的电源线里边去,大工告成!
充电方面可以把线头留长一下,用万能电源调到8.4V左右,充到没电流就告满了!

网友:
能用半年啊,我以前接的只能用2个月,现在改用平板电池,半年是没问题了

网友A:
一买几盒9V电池。不存在到处找电池。嘎嘎。。

网友:
创意不错

发错版块了

网友:
不错的主意哦!

网友B:
你想折腾那可以没完没了地折腾,永无止境。照你的说法每个人都应该去买18650电池,进行改装,不改就是愚蠢,有这必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折腾那可以没完没了地折腾,永无止境。照你的说法每个人都应该去买18650电池,进行改装,不改就是愚蠢 ...

我没说不改就是愚蠢,这是方便,不是必要。

网友:
以后找个平的电池试试

网友C:
fluke 2节aa电池,用一年没问题

网友:
改在外面不美观,不要短路啦,

网友:
怎么感觉比较麻烦

网友:
有那么麻烦吗,我直接用个路由器的9v电源接到万用表上,线长点,随便移动

网友:
好办法  老买9v电池麻烦  嘎嘎

网友:
这个麻  发前改过  没用多久表坏了

网友:
呵呵……我也是这么改的……。用了很久了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luke 2节aa电池,用一年没问题

大哥,一台fluke我要修多少架机才能要回来啊?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哥,一台fluke我要修多少架机才能要回来啊?呵呵

fluke 15b  3xx 元。难道很贵???

网友:
没有必要这样画蛇添足,网上搜一搜有9V的锂电池,外观和原来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fluke 2节aa电池,用一年没问题

是的,很耐用。我用了一年多还不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fluke 15b  3xx 元。难道很贵???

我买了个二手的17B,才20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fluke 15b  3xx 元。难道很贵???

小的真的是吃米不知米价了。。
之前看到有个兄弟开帖,说他那台fluke败了3千多块钱,吓坏了。。
所以现在看到fluke这个牌子就杯弓蛇影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买几盒9V电池。不存在到处找电池。嘎嘎。。

哈哈,这让我想起,有的人买袜子,一买就是几打,脏了不洗,直接扔掉

网友:
创意无限,支持楼主。

网友:
我也弄了一个,就像解放军一样,还背着行礼

网友:
我想用coms电池试试

网友:
9V也有充电电池,没必要这么累吧

网友:
用加保护板不

网友:
楼主生产9V电池的厂家会找你谈话的

网友:
貌似不缺电池,

网友:
好好一块表搞成这样有必要吗?

网友:
锂电池这样充电有危险的。如果电池一致性不好的话,其中一只电池的电压可能会高于4.2。锂电池需要平衡充!

网友:
可以试试,不用买电池 。

网友:
4.2V是充满电后的电压吧?锂电一般是3.7V吧?不如买两个差不多大小的聚合物电芯串联起来

网友:
1块钱买个18650的充电板吧,带保护的 你这样充电不好

网友(2015-03-11):
这个很不错, 不过我用的表 都是 2节1.5V

网友:
图是不是挂了?没显示。

网友:
这个改法已经用了很久了,的确有用的啊。至少不用经常换电池,没有电后充一下又可以用了。

网友(2015-06-24):
我都 是用个9V左右的适配器拉长点线直连到表  永久不用担心没电了。。。。

网友:
我都是用闲置的手机电池改的,还带保护板,也能废物利用。

网友:
是的,网上有9V的锂电池卖,不过动手DIY利旧一下也不错

网友:
5s手机电池两个串联

网友:
数字表用电大,确实是个头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