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hinkpad E431强制关机 开机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5-02-02):
年底了,没什么机子修,比较空,今天收到一台E431的机子,刚开机的时候可以亮机,进系统正常,本着正常的机子先搁置一边,第二天上班继续试机的时候,问题来了,开不起来,电流0.88A左右挡在这了,到论坛搜了一遍,其实是通病,为了解惑,网上说的方法每个都试了一遍,为了以后的朋友遇到此问题能马上解决。电池放电,放完开机上到一点几A的时候掉电0.34A在掉到待机,然后重启,反复;刷U5 BIOS 故障依旧 电流停在0.87不动(有个帖子说换成容量4M的刷,也是一样),后来偶然看到有回复说单独刷U6就可以,说干就干,把原来的U5装回去,从料板拆个4M的BIOS芯片,单刷U6的,上电亮机,反复试机,一切正常,OK,等着收钱!(注意:刷的BIOS可以先用故障机备份的,我的是直接备份原BIOS刷到另外的芯片的,当然,我这个只是我自己验证的方法,不排除其他个例,有其他方法的可以放到一起讨论讨论最后求加分啊 求鼓励啊

网友A:
你这说的我们都一起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说的我们都一起刷的

好像单刷U6就可以了

网友B:
应该是U6这个BIOS芯片不良吗?

网友C:
一般都是双杀的,没想到还可以单刷,受教

网友:
u6是南桥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U6这个BIOS芯片不良吗?

我这个机子是

网友:
U5是8M的南桥  U6是4M的E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双杀的,没想到还可以单刷,受教

这是为了以后遇到这个机子 可以先单刷了

网友:
新机器乱七八糟的问题一般都先刷BIOS。。

网友:
看来是捡到了

网友D:
楼主的机器是I几的,为啥我刷了几个还是反复重启

网友E:
这个机器刷了别的机器备份的BIOS  开机显示很慢的   不知道你们遇到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刷了别的机器备份的BIOS  开机显示很慢的   不知道你们遇到没

全刷就OK  遇到多了去了  单刷开机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机器是I几的,为啥我刷了几个还是反复重启

i3的  原故障机备份的 在刷回去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全刷就OK  遇到多了去了  单刷开机慢

我的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非要我说的很明白   单刷开机慢就全刷   这些东西没有定律也没有谁说了算

网友:
就是个bios导致的开机不显呗!

网友:
这个系列的BIOS不好刷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