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换屏后屏暗

楼主(2015-02-02):
联想S405超薄屏,换了后屏暗,大家都知道这个屏是要刷码片的,由于不会刷码片,于是让卖屏的直接刷好了给我们了,可是换上后还是很暗,进系统都无法调节亮度,亮度条只能调一格,在BIOS里面也不行,按理说在开机时应该不暗才对啊,为什么从开机到进系统都那么暗呢?后来问卖屏的,他说让更新显卡驱动就好了,于是各种装系统,各种装驱动,还是不能调亮度。各种不明白,于是学习了一下,有人说要刷EC的数据,不会啊,后来直接给卖屏的送去了,发过去后卖屏的说了,他换了好几片屏,刷了码片数据还是不行,又给我们发回来了,幸亏这是同行自己收的本,要不早急了。我也是没办法,硬着头皮研究研究吧,后来在坛子里发现一个帖子,说有联想S405装WIN7屏暗BIOS,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在系统里刷了下,刷完后,重启电脑还是很暗,可是进系统亮度明显亮了,可以调节亮度条了,再重启电脑不暗了,亮度问题算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算是搞明白了:第一,换屏肯定是要刷码片的(当然要是码片一样大小可以直接换过去),第二,如果刷过码片还是很暗的话就要刷BIOS了,我是在系统下刷的,不知道可不可以从编程器上刷,待验证。PS:个人觉得不应该只是装WIN7会屏暗,装别的系统也应该是屏暗。欢迎大家一起交流。

沙漠孤烟。。。 + 1 赞一个!

网友A:
谢谢你的经验,不懂刷屏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经验,不懂刷屏的说

谢谢你的支持,刷码片我也不会,所以弄得很麻烦。

网友B:
还没遇到过,学习一下!

网友C:
目前基本都是刷了码片就OM
正常损坏屏幕 换屏刷了码片还要刷主板BIOS?
有待验证

网友D:
不懂刷屏不懂刷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基本都是刷了码片就OM
正常损坏屏幕 换屏刷了码片还要刷主板BIOS?
有待验证

刷了屏的码片,可是屏还很暗,后来在系统下刷的BIOS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懂刷屏不懂刷屏

这种情况应该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遇到过,学习一下!

换屏刷码片的笔记本应该不算多。

网友E:
显卡的BIOS不一样就得刷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的BIOS不一样就得刷BIOS了

是吗?以前也有过换这个屏,貌似没刷过就好了,不知道这次为什么这么麻烦。

网友F:
楼主可以分享这个机器的BIOS程序吗?谢谢!

网友:
见过卖屏的卖家刷过  自己没有真正的试验过  楼主还是挺厉害的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过,看来修的本本还不够多

网友:
刷码片必须刷原屏的程序。

网友:
换码片就ok啊

网友:
换屏上有码片就行啦,

网友:
能找到同样的码片最好

网友:
在系统里刷BIOS好弄吗?

网友:
我只会在编程器上刷,不会在系统上刷,楼主能否给个教程?

网友G:
以前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感谢你的经验  以前都是靠忽悠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前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感谢你的经验  以前都是靠忽悠过去的

还是你能忽悠啊

网友H:
我也没刷过屏码片,谢谢楼主分享经验,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有解决思路了。

网友I:
一早就听说过,可是没有实际操作过,

网友J:
这么麻烦 以后换这个类型的 直接报价800-1000算了 呵呵

网友K:
没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
保险断了吧

网友L:
楼主的意思是这个机器换屏后要刷BIOS才不暗屏吗?

网友:
你没有认真看帖子,是在线刷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意思是这个机器换屏后要刷BIOS才不暗屏吗?

应该不全是这样的,上一次也是换这个屏就没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么麻烦 以后换这个类型的 直接报价800-1000算了 呵呵

呵呵,你要这么报,客户二话不说就得走咯。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早就听说过,可是没有实际操作过,

我们也很少遇到这款本换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没刷过屏码片,谢谢楼主分享经验,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有解决思路了。

嗯嗯,和大家一起分享维修经验,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遇到过  学习了

嗯嗯,遇到了就有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分享这个机器的BIOS程序吗?谢谢!

这是DOS下和在系统里刷的BIOS。

网友M:
我一般都是从原来的的屏上取码片换上

网友N:
是吗?以前也有过换这个屏,貌似没刷过就好了,不知道这次为什么这么麻烦

网友:
我有解决办法,

网友O:
联想的垃圾机器  越来越次  不求上进的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一般都是从原来的的屏上取码片换上

要是大小不一样的码片就没办法换了,只能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是吗?以前也有过换这个屏,貌似没刷过就好了,不知道这次为什么这么麻烦

呵呵,我也是醉了。

网友P:
你说的是什么的解决办法?刷码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联想的垃圾机器  越来越次  不求上进的品牌!!!!!

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
看到别人刷过   自己 还没有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说的是什么的解决办法?刷码片吗?

不是,

网友:
学习了  电脑很多知识都是不断的学习的

网友Q:
不断地 学习才能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不断地 学习才能进步

你说滴非常对、

网友P:
是真的吗?能否告诉我们?

网友:
引用 网友P:
是真的吗?能否告诉我们?

1304336271  加qq

网友R:
现在有USB刷码器,200多一个吧里面有教程,挺简单的.

网友S:
原来BIOS也有关第的,谢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T:
经验十足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R:
现在有USB刷码器,200多一个吧里面有教程,挺简单的.

是的,可是刷EC的刷码片的数据很不方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原来BIOS也有关第的,谢谢楼主的经验

通过这次的经验可以确定有时是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经验十足  学习

谢谢你的参与亲

网友:
还有这种解决方法,少遇上

网友:
一般都是码片的问题

网友:
很少见,有待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