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1 开机显示乱码,屏幕出现字符和拼音 显示不正常,一连串的乱码字符出来

楼主(2015-02-02):
三星RV411拿过来是不显示的,以为是显卡坏了,直接加焊了还是不显示啊,最后还是换了新的显卡,但是问题出现了,内接不亮,外接花屏,又重新拆下来直球,效果还是一样花屏。以为是南桥引起的。又要换南桥了,新问题又出现了,显示乱码了,内接还是不显示,外接是乱码,放在这里几天了还是没有修出来给同行,没有好的办法了啊,还有最后一招了,没有办法也只能退了,     最后把四颗显存拆下了,重新直球,    首先两颗两颗先来吧,第一次两颗很快织好了,焊回去吧, 就等着看结果了   ,妈呀  显示还是乱码啊,快要疯了啊,还是这样, 都没有心情了。还有最后两颗啊,还是老实的直球吧,过来一会就织好了。又焊回去了 。等机凉了再试试, 哈哈哈   结果呢  显示正常了,哈哈哈   修这台机累死人啊    不说了  装机去了   哈啊哈

补充内容 (2015-3-19 14:29):
修了两台这样故障的同样机型了阿

网友:
楼主还不够细心,遇到这样的情况少

网友:
换显卡的时候显存虚焊了!

网友:
显示乱码第一加焊显卡不好使。就该仔细测量找到问题。替楼主累得慌。

网友:
我能问个直接的问题吗   楼主收了多少钱 一共用了多少时间

网友:
三星的板子楼主这么折腾也没事吗?表示赞。

网友:
原来是显存的问题啊?

网友:
第一次看到显存故障的,开眼界了

网友:
呵呵,楼主有耐心啊,赞一个

网友:
LZ做显卡的时候,显存没保护好吧。

网友:
最好能一起换下试试

网友:
 楼主真是快人快语啊,请问写完这篇帖子要多长时间呢?

网友:
楼主工作 太找急了 ,有时候心急反而修的就慢了

网友:
显存最容易出现这种问题,三星主板容易变形,楼主焊工了得!

网友:
楼主可能是换显卡时影响到了显存。显存很少很少出现问题的。。。。

网友:
字符出现乱码,就要考虑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