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TC手机灯光通病 飞线解决

楼主(2015-02-02):
HTC手机灯光通病,飞线解决,如图一线搞定。

网友:
手机维修好学吗   想学修手机

网友:
芯片拆了飞线吗?

网友:
楼主要是能把思路啥的讲讲,会是我们这些手机小白的福利。

网友:
升压线圈骨架大了吧,其实可以不换骨架只换线圈,用相同的漆包线绕到原来的骨架上也可以

网友:
手机维修好学吗

网友:
图片不清楚啊 是灯光ic没有焊在主板而是直接飞线吗

网友:


网友:
以前我也收过一台进水,灯光不能调的,没几天就被偷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