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m400—m3上电自动开机报7f7e

楼主(2015-02-02):
新手在迅维刚买的诊断卡和主板维修不是事。书刚看40页急着练手!请大神指点维修思路期待中……

网友A:
自动开机,査开机电路,在换个io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开机,査开机电路,在换个io试试。

7f好像应该亮机了…。

网友:
看诊断卡说明

网友B:
这个主板没毛病吗!我擦!没带显示器试!见笑了

网友:
那上电自起是bios的是还是硬件有问题呢

网友:
自动上电怎么搞io是8705

网友B:
大神们我发现把bios的跳线冒拿下来再放上就不自动上电了!可是关了电源在开又那样!啊帮帮忙大神们

网友:
好像应该亮机

网友:
会上电,是不是COMS没保存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没毛病吗!我擦!没带显示器试!见笑了

乌龙 NND  我都紧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们我发现把bios的跳线冒拿下来再放上就不自动上电了!可是关了电源在开又那样!啊帮帮忙大神们

COMS电池没电了,或是,RTC供电电路有问题,你慢慢看

网友:
好老的主板

网友:
回答千奇百怪,哈哈^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