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找不到网卡维修

楼主(2015-02-02):
  这个笔记本,是联想售后拿来的·,开始是触摸板不能用,查出排线问题,后键盘窜键,是快捷键进水引起的小板腐蚀。又过了一个星期客户拿来说是插网线不能上网。我累得去。事情真多。幸亏我这里老板娘报价高180同行,不然就亏大了。如果想这样肯定收不到钱,但也要修。我开机看没有本地连接·,设备也看不到网卡硬件。我马上拆机,其实我也没什么修网卡的经验,既然是网卡问题,那么肯定从接口开始查·。LANVCC只有1.17V我也不知道是否正常。 在看接口连接是网桥还是什么我也叫不上名字。然后连到网卡芯片上。查了一会也没查出那有问题。我出来实习也就修过一个网卡的笔记本换网卡芯片好的,但这个是收过钱的,换网卡还要定,所以也没急着想换芯片。先查芯片是否工作。25到28脚,基本都有电压,23脚也有3.3V。我不是所以脚都量,我看差不多是要电压的脚才量的·,量第一脚是感觉不对。怎么只有1.17V啊至少是1.5.3.3或5V常见的电压吧。 在看1脚LANVCC连接到Q7,是N沟道的管·,1256脚3.3V4脚1.17V.3脚0V,说明有问题·。
继续追查3脚LAN_ON的来源,LAN_ON连到PR51,在请看下图这我没修好之前量的电压。 所所有问题都是这个LAN_POWER控制信号出了问题,LAN_POWER这个连到EC的123脚中间没短线,正常应该有3.3V,但现在0V,我为了省事直接把PR43去掉。然后上电开机。网卡接口的LED灯在闪,我立马装机。测试网卡恢复正常接网线可以上网。差不多半个小时,刚要装备洗手,又来个同行送来一台联想Z485,说不开级,有电池,我试着开机确实开不了机。我给同行说检查后有问题报价。把手头事弄完,来看看Z485。待机0.004,安开机键没有反应,心想是个不触发的。既然不触发。先量开机接口电压有不,量了感觉有问题,心想是捡钱的。马上拆开机小板再量。没问题再接上开机了,多次开机没有问题,那就是开机的排线松了,导致不开机,这两个例子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老鸟看以路过,错误不对的地方,也请指出来。我一定虚心听取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啊,偷工减料呵呵

网友B:
从上面可以看出楼主为人比较低调,但是技术还是不错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啊,偷工减料呵呵

钱收了,问题多不想花太多功夫搞,搞了没得赚啊。呵呵只要搞定就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上面可以看出楼主为人比较低调,但是技术还是不错滴。

不是我低调啊,现在还是实习工作,因没有师傅干·,我就看店带修笔记本,技术还差的远,就是想把一些维修经验与和我一样的新手,分享个大家,也希望大家以后遇到这样的少走些路。

网友C:
很好的经验 能说下 最后的 收多钱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经验 能说下 最后的 收多钱吗

开始触摸板不能用·是连接线有问题收180。后来又是键盘窜键,再后来网卡有问题。因为同行后两次没有收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开始触摸板不能用·是连接线有问题收180。后来又是键盘窜键,再后来网卡有问题。因为同行后两次没有收钱 ...

拆装 三次问题 每次修本本 60块钱 本本维修不好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装 三次问题 每次修本本 60块钱 本本维修不好做啊

这是同行的不是散客。散客最少260以上,不低了大哥。

网友E:
“我为了省事直接把PR43去掉”这个去掉电压就出来了啊?什么原理?求解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为了省事直接把PR43去掉”这个去掉电压就出来了啊?什么原理?求解释?

LAN_ON是高电平才正常,现在是低电平,是因为PQ13的3和1脚导通接地把LAN_ON拉低。PQ13要想导通2脚必须高电平大于1脚。现在2脚5V,我去掉PR43,PQ13的2脚0V,1脚0V,2脚1脚电压一样,PQ13截止,LAN_ON就是高电平。Q7导通,LANVCC就是3.3V。如果看不懂建议去迅维或懂理论的师傅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AN_ON是高电平才正常,现在是低电平,是因为PQ13的3和1脚导通接地把LAN_ON拉低。PQ13要想导通2脚必须高 ...

看懂了。谢谢,这个理论还是挺重要的。得加把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懂了。谢谢,这个理论还是挺重要的。得加把劲了

如果修的话,是不是其中一个管子坏了,还是顺着LAN_POWER再往前找?

网友:
楼主修本本技术不错,分析得很好

网友:
LAN_ON是高电平才正常呀

网友:
呵呵,好技术啊

网友:
条理清晰才能快速解决问题啊

网友:
我也是新手啊,看了很受用

网友:
技术不错。看了学习了

网友:
修的不错呀,继续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