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显示器不亮了

楼主(2015-02-02):
型号k550dp
损坏过程    拆机时忘了拔掉电池   拆屏幕排线的时候和旁边一个小元件打火了   以后屏幕插上就不亮了   外接显示器没问题
烧掉的小元件是图上标0元件旁边那个

网友:
帮着给个诊断   可能是什么原因   要换主板吗?

网友A:
华硕现在越来越难修了,先报个高价

网友B:
看着好像是电容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现在越来越难修了,先报个高价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好像是电容烧了

我也觉得是!~那有没有可能是打火的时候排线也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好像是电容烧了

这个能修不?

网友C:
估计主板也要换显卡了,屏幕也要修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主板也要换显卡了,屏幕也要修理

就轻轻打了下火  不至于
而且外界显示器也没问题

网友:
把打火的元器件换掉,那个电阻上边的电容换掉,试试能不能亮

网友D:
兄弟,把万用表拿烙铁上自己干吧,技术不是问出来的,是实践出来的,你这样问没有人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答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兄弟,把万用表拿烙铁上自己干吧,技术不是问出来的,是实践出来的,你这样问没有人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答案

呃  自己小本才一年 是上来向大家问问坏的可能  我自己不会啊  只是希望找人修的时候别被坑了!~

网友:
唉 怎么连最基本的操作流程都不遵守呢   量下烧件的两端有没有电压 再看看0欧电阻坏了没?

网友F:
楼主,首先我从图片看,烧的是一个灰色的原件。不知道是不是,可能是电感,还有就是线看很粗,一般是接地或供电的。你可以上电量一下被烧原件两端电压。有过确认电压有19V,可能是屏供电,不是19V,那要确定烧的原件是电阻或电容。最好有图纸,分析补原件。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呃  自己小本才一年 是上来向大家问问坏的可能  我自己不会啊  只是希望找人修的时候别被坑了!~

那就早点拿去维修店修,不要自己折腾了,否者越搞越严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首先我从图片看,烧的是一个灰色的原件。不知道是不是,可能是电感,还有就是线看很粗,一般是接地或 ...

感谢!~我自己先测一下  这个原件是黑色的  上面什么也没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感谢!~我自己先测一下  这个原件是黑色的  上面什么也没标

如果只是这个黑色或灰色原件坏了,都好搞。一般是电感可能大点,

网友:
楼主不是搞维修的吧 量下有没有一脚是接定的 如果有就是电容直接拆掉不用换也可以  没接地应该是电感直接接条线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只是这个黑色或灰色原件坏了,都好搞。一般是电感可能大点,

那我现在开机影响其它原件吗?
我备份一下里面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