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41M

楼主(2015-02-02):
我有一台联想L-IG41M的主板现在不触发,用镊子短接路线与黑线可以跑代码,但是只跑E9。请教高手

网友:
CMOS跳线是不是跳反了啊

网友:
楼主是短接哪里了?

网友:
绿线接地吗?

网友:
修了触发,再看看还是不是E9

网友:
短接黑线,不跑码也正常

网友:
这个板子E9是RTC电路或者ACPI的问题吧。触发都修正常还不OK的话估计南桥坏!82801GB

网友:
不触发就先修开机电路,修好了再看一下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