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 R815T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5-02-02):
OPPO R815T不充电维修,按照下面详细的解说图操作,电脑最后能成功亮机。

网友A:
楼主 图中的意思是充电脚断线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图中的意思是充电脚断线了吗

引用 网友A:
楼主 图中的意思是充电脚断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