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P5100激光打印机打印问题

楼主(2015-02-02):
HP5100激光打印机水版制版打印出来出现很淡的小方格,鼓换新鼓,故障没有变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图上看得不是很清楚,是重影吧.换根定影膜试试.

网友:
赞同楼上说法,我也觉是定影的问题,可换根定影棍试试。,顺便看看转印棍

网友:
水版制版的要求很高的。这问题应该是定影膜问题 你重新加定影油试一试

网友:
激光器的毛病

网友:
纸走到一半断电。看看硒鼓上有没有再判断是定影还是激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