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 U707T送话器不灵

楼主(2015-02-02):
oppo U707T送话器不灵苹果4送话器代换,正好自己手上要有iPhone4的送话器,声音超好。

网友:
这个机90%没送话都是因为排线问题

网友:


网友:
iPhone4的送话器内部集成场效应管及电阻等元件,
oppo U707T送话器则是外接相应元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