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m的笔记本。纯靠运气修好的,好奇怪!求解.

楼主(2015-02-02):
一华硕x50m的笔记本,问题是待机正常,按键无反应不触发。检测按键一脚有3.3V,按键也是好的。本来下一步想检测IO的了,无意识的就按了下其他5个按键,咦...竟然机子触发了!!断电,重新把五个按键都按了遍,发现按下音乐快捷键(如下图第五个)竟然能触发!也不想去搞其他的了,就改装了就能用了(如下图)。想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音乐快捷键也能开机。求解...图1     图2

网友A:
进水 电路窜路了呗 烧到板层 刚刚好是那个音乐键的线路 不过你这样改 那不是音乐键也不能用了 音乐键变成了开关键

网友B:
这只是暂时的,过不了多久就会返修了。

网友:
这样也行呀,那音乐键就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 电路窜路了呗 烧到板层 刚刚好是那个音乐键的线路 不过你这样改 那不是音乐键也不能用了 音乐键变成了 ...

楼主说的是音乐快捷键,没有实际的太大作用,改了也是可行的

网友:
检查LID信号吧

网友:
休眠开关!!!

网友C:
在没有明确为什么的时候
你直接接线到音乐快捷 不如直接接线到EC POWERBTN脚位
(避免返修)

网友:
修好就可以 这样飞线就是麻烦一点

网友:
像这种问题   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不建议偷这个懒

网友:
不是休眠开关。

网友:
直接连到io那边估计保险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暂时的,过不了多久就会返修了。

我也这么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没有明确为什么的时候
你直接接线到音乐快捷 不如直接接线到EC POWERBTN脚位
(避免返修)

这个很有道理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不是吧可能是串电了

网友:
键子漏电的吧,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