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通病吗

楼主(2015-02-02):
有两块联想775的主板,版号LA690的吧,接诊断卡显示D0,然后逐一测各大供电,均正常,最后测主板电池1.5V,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直接换主板电池,然后上电测试,居然好了,心中窃喜,第二块先上电,点板子,诊断卡也显示D0,然后直接换主板电池,上电后,一路跑码

网友:
有的问题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这个应该不算“通病”吧。

网友:
以前的联想电脑电池能用好久,现在不行了。

网友:
本人也修过 此板诊断卡代码为D0  EE  也是电池电量低  更换后OK

网友:
这个A690电池没电,就会不跑码的

网友A:
都忽悠吧,,775的没这个通病,amd的Coms电池没电不开机和不跑马

网友:
忽悠吗。。。。换电池也1不麻烦可做参考

网友:
修板子我每次都先换个新电池在开始测试的!成功率还可以😊

网友:
这个地球人都知道的

网友:
大哥这种问题太简单了 联想690 开机跑D0 基本修的多的都知道BIOS电池没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忽悠吧,,775的没这个通病,amd的Coms电池没电不开机和不跑马

亲 下次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联想AMD690跑D0 百分之百电池没电了

网友:
我也修过好多

网友:
这板子接到很多了百分之八十十电池没电,这个板子电池没电也会导致不跑吗!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但版号LA690的联想主板不是775的,是AMD AM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 下次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联想AMD690跑D0 百分之百电池没电了

谁见过你的775的amd

网友:
算是吧  我也修过两快

网友:
恭喜,被你给秒杀了。维修中多拣点这样的钱就好。

网友:
楼主太激动了,L-A690是有这个通病,但决非775,AM2主板

网友:
这样的机子修得舒服啊

网友:
lenovo的一些老机器有这种情况.有的没电直接导致不开机什么的

网友:
不应该是通病 ,,,应该是有时候我们把问题想得太复杂

网友:
这种板子就有这个通病,但是不要说出来。知道就行了。

网友:
我也遇到联想的 电池没电 换了就好的

网友:
捡到宝,无电压倒碰得多,电压低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