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52G外接Ok 内屏 黑屏

楼主(2015-02-02):
如题 加焊 显卡 加热北桥 南桥 都一样 查电路 屏接口cn5 1-2脚 19V 3-4LCDVCC 无电压
30脚BLON无电压 信号控制都是到显卡 屏排除 屏线没有 求救

网友A:
屏供电   背光开启都没有    那就是显卡的事儿了呗  还求救啥啊   搞搞BIOS  搞显卡啊

网友:
显卡换个新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   背光开启都没有    那就是显卡的事儿了呗  还求救啥啊   搞搞BIOS  搞显卡啊

这个必须支持一下,有大师指点,楼主你认真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必须支持一下,有大师指点,楼主你认真查查

呵呵              支持楼主就好了   不用支持我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看看 后面显卡边上的耦合电容有没有掉

网友:
显卡吧,这玩意显卡很容易坏

网友:
先查查屏线接口,再动显卡不迟

网友:
有时候光是加焊没用的,只能换

网友:
还是换一个好,宏基一般加焊都没有什么作用,还有就是华硕的。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呢?,看來就是显卡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