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805-C15B 板号DABY3CMB8E0 掉电

楼主(2015-02-02):
待机0.014触发后掉电0.006,触发后3v 5v都出来了,其他电压没出来,测了各大电感阻值都在正常范围,有时候又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但很少。求个思路。

网友:
3v 5v是触发后才出来的!

网友:
可能有地方空焊了,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A:
东芝有大电容吧!加焊一下EC试试。

网友:
是不是那一组电压不对

网友:
按时序来   SLP--S3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芝有大电容吧!加焊一下EC试试。

没有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