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掉电

楼主(2015-02-02):
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停了又转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一般都是硬件自检不过,先裸板开机逐个添加硬件,排除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硬件自检不过,先裸板开机逐个添加硬件,排除故障。

什么都没有装,CPU电源没有插,我怀疑是开机电路问题,暂时不知道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