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5460

楼主(2015-02-02):
这个机器   本来是亮哥  就是 键盘有连键   唉  悲剧的 发了个 c壳换上   既然加电不显示了

网友A:
楼主问题说明白点  也许擦擦内存就好了

网友:
这种小事你搞不定????

网友B:
未必是坏事,也许故障更加明显了,有利于找出原因。

网友:
手头正有一台  版号DAOJW8MB6F0 REV:F    到手上 只开亮一次    其他上电指示灯亮 电流0.15A   这个鸟机器换过外壳 应该   找版号在X宝上 找了半天  确定是Dell  5460   超级本  双风扇

网友C:
这个机器   开关键 应该是和键盘一体的       还是要检查下键盘   觉得

网友:
可能是你自己操作失误

网友D:
看下EC有没有空焊的      然后放放电  刷刷BIOS   不行再查查EC的条件   还不行就再换一颗吧

网友:
LZ 我怎么觉得你弄错了。。。

网友E:
换回之前的 看以前的故障是否扩大吧

网友:
换回来试试了,在放放电了

网友:
想想你的操作过程,有没有失误的地方

网友:
可有碰点了,换个ec吧

网友:
这样的事情我也是遇到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说明白点  也许擦擦内存就好了

内存换了好几个  但还是不行 其实 机器已经自检了  但是过一会就停了 停了之后 然后再检一小下就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未必是坏事,也许故障更加明显了,有利于找出原因。

我确定 我拿下来主板的 时候 很认真的    这个机器 最初的问题是 键盘有几个键联建  怀疑是键盘  就发过来了   键盘和c壳是一体的    但是 我拆的时候我没有开机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   开关键 应该是和键盘一体的       还是要检查下键盘   觉得

不用键盘  至少可以亮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回之前的 看以前的故障是否扩大吧

就换个c壳  我又换回来了  还是不行   之前是键盘串键    给客户报完价就发键盘了  但是  发过来以后 我没有再开机试    我不知道是我拆出来的 问题  还是说 点子毕    放几天 放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下EC有没有空焊的      然后放放电  刷刷BIOS   不行再查查EC的条件   还不行就再换一颗吧

电  放了  BIOS 刷了  刷了 好几个 都一样   机器已经自检了  能 检一会   检完就停了   然就再减一小下  就测底不检了  这种 ec 虚汗的 几率 小吧  ?     南桥   显卡  cpu  我都用 风枪加热了 一个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电  放了  BIOS 刷了  刷了 好几个 都一样   机器已经自检了  能 检一会   检完就停了   然就再减一小下  ...

那也就是说自检没通过????那看看外设吧  实在不行  有可能是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也就是说自检没通过????那看看外设吧  实在不行  有可能是南桥了

机器好了   是BIOS的试   需要分离的 BIOS   哎 主要是在论坛上找了一个BIOS   故障一样   不放行就在淘宝上买了个BIOS  (这个BIOS是最害人了   误以为不是BIOS的事) 刷了  故障还是一样、 其实 假如 这个机器 之前就不显示,估计我还能冷静的  思考一下  主要事  机器本来是亮的,不亮了  自己心里就慌了    维修需要冷静呀  以后得切记    谢谢你这么晚 还回帖

网友:
是不是 少插配件了

网友:
换个壳 BIOS就坏了 现在的BIOS很脆弱啊

网友:
又是BIOS生的祸,我也能遇到对的人 多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用键盘  至少可以亮机吧

和   苹果   IBM  有些机型一样  开关键做在键盘一起的  没得键盘 怎开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