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505 显示器不亮,其他的应该正常。

楼主(2015-02-02):
本人学习新手,遇到联想一体机B505 显示器不亮,其他的应该正常。求大师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
外接显示吗?????

网友:
楼主提供的资料太少了,电压都正常吗?如果机器是AMD的U,看下北桥吧。

网友:
楼主不是搞维修的吧?显示器不亮不等于就是它坏了,其他单元电路不正常也能引起显示器不亮的。

网友:
电流是否正常?供电是否完全 ?
PLTRST CPURST等是否正常
建议你先测试基本的先排除下

网友:
硬盘等闪不闪  是不是高压版有问题 我修到一台是高压版坏了 导致不可以

网友:
今天刚刚注册的      用户吧   建议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