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LOL坑太多,闲着没事在发苹果维修贴一例。

楼主(2015-02-02):
记得是这样的,以为帅气的胡渣男,抱着一台靓丽的小苹果来到店里,帅哥,机器不触发,能给我看看吗?好啊  好啊, 二话不说就上可调电源,有待机,电
源绿灯不亮,G3H不正常?拿个原装适配器试试,电源绿灯亮了,按快关,苹果还是那个苹果,雪梨还是那个雪梨,二话不说拆。

既然电源绿灯在原装适配器的情况下是亮的那说明待机正常,按不出发维修,在板子上实测又是一个没有BATLOW的,以为能秒杀,拿就大错特错了,

这里也是飞线解决,能自动上电到0.165明显是电压没出,至于什么电压没出,我也不知道了,下面就开始修供电。

实测内存供电正常,1.5v,由于客户在等,没有多拍照。

1.05V也正常。

H6X机器开始就增加一个VCCSA电压实测0.89V 正常,

实测没有产生CPU供电。哎,,,  CPU供电不好修,BIOS 桥都会参与开启CPU供电,桥没有满足S4时的电压时也不会产生CPU供电,当然也有时序没走完的,

当去测量所有供电的PG时好家伙0V  跟随PG信号追寻

有PP3V3_S0经过R7967进行上拉,实测在R7967有3.3V S0状态电压此电压有SLP_S3开启。在电阻的另一端为0.5V 。那就好办了,电阻一个一个拆呗。

当拆光电阻的时候傻眼了,还是0.5V 打对地值没有短,500多欧,顿时眼睛一亮,R7967阻止变大了?实测正常,艾玛无语了,当然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当

把万用表戳上去的时候电流也跟着上去了,还跑码了,顿时眼睛有亮了,虚寒了,加焊一番,哎哟我去,好了。

当电流上到1.0时越回为0.8 跳回0.6此时机器已经亮了。

发帖不易,谢谢迅维,谢谢饼哥,谢谢阿林的菊花棒。

看帖不加分的都是**(文字隐藏)。

网友:
我KAO,最后一句太邪恶了,不得不说,你修的还真不赖

网友:
最后的一句话 已经做了处理  、
和谐了……

网友A:
我没有看噢  路过 看过也没看到最后一句

网友:
什么时间也弄台苹果修修,我修了不少苹果,可惜是假苹果,真的都是装系统问题

网友B:
修苹果时序也很重要  那天也要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看噢  路过 看过也没看到最后一句

只能说   亲你来晚了   呵呵

网友C:
看图 像是苹果的A1278的本子 刚刚前天拆的一个 就长这样的 不过人家只是让我做双系统  苦逼 不是硬件坏 我只是拆开看看 因为开店将近一年头一次遇到苹果 拆开看看  巴不得它坏了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修苹果时序也很重要  那天也要好好研究一下

不用研究,苹果图纸第三页标准时序,直到亮机为止。

网友:
为了最后一句话  这帖子必须回。而且楼主讲的也很明白 为我们小白修苹果指明了方向

网友:
坑,,确实大啊大的

网友:
别这样回帖,会被扣分的。

网友:
楼主此机修的好啊,思路很是清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用研究,苹果图纸第三页标准时序,直到亮机为止。

每张图纸第三页都带时序吗

网友:
楼主咋不上个图呀?哪有苹果图纸下来看看。。。?

网友:
修机器的,小思路很好啊。就是和谐了,之前的版本没看到遗憾啊!

网友:
果然是心中有数 动手不慌啊哈

网友:
楼主的功底还可以,逻辑思维比较强,三下五除二搞好。

网友:
楼主的工作台是大理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每张图纸第三页都带时序吗

每张都带。

网友:
苹果信号名  好长好长  看着好烦的说    鄙视它

网友:
楼主功夫了得,思路清晰,找到重点,一个个排除,小弟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楼主威武,楼主棒棒

网友:
图文并茂,不错啊

网友F:
看到楼主的帖子,感觉有些小地方需要处理一下 ,看了图片里的板子应该是MD101 版号是:820-2936-B 图纸匹配K90I 机器配置应该是:I5 搭配H65芯片组集成HD4000显卡的机器这款机器 不接电池也是自动触发的,
你要说猴急SUS端待机时没有3.3属于正常,要是前级S5端没有BATTLOW 那就不对了,楼主应该先修S5待机电路啊 为什么短接会上电这里是不是有些说不通?PG没起来,应该是上电后瞬间掉电才对不会不触发吧。

网友:
感觉像修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到楼主的帖子,感觉有些小地方需要处理一下 ,看了图片里的板子应该是MD101 版号是:820-2936-B 图纸匹配 ...

这机器没电池是不自动触发的。你可以试试。按开关也是不会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到楼主的帖子,感觉有些小地方需要处理一下 ,看了图片里的板子应该是MD101 版号是:820-2936-B 图纸匹配 ...

这个机器不是2936   是2915的机器,我记得苹果的2936不上电池能自动触发,我修了很多2915的都不会,这款机器是I7的  2936是I5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看到楼主的帖子,感觉有些小地方需要处理一下 ,看了图片里的板子应该是MD101 版号是:820-2936-B 图纸匹配 ...

不好意思板主,我看错帖子了。 这个的确是2936的机器。 这个机器BATLOW为低不能上电,我是飞线后才上电的。  之前也有遇到过苹果不上电池自动开机的,但是我修的这机器确实不会自动开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看到楼主的帖子,感觉有些小地方需要处理一下 ,看了图片里的板子应该是MD101 版号是:820-2936-B 图纸匹配 ...

他的控制电压来源于这里,3V3 SUS  由桥的深度休眠信号控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板主,我看错帖子了。 这个的确是2936的机器。 这个机器BATLOW为低不能上电,我是飞线后才上电的 ...

不会自动开机就说明这机器有故障存在,这机器以后你在遇到可以坐下实验不插电池是自动开机的,S5状态下的BATlow是3.3V sus状态下是没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会自动开机就说明这机器有故障存在,这机器以后你在遇到可以坐下实验不插电池是自动开机的,S5状态下的 ...

好的,我遇到一定实验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他的控制电压来源于这里,3V3 SUS  由桥的深度休眠信号控制。

你看下那个BATTLOW是SMC发出来它的上啦电压是由S5电压抬高的不是由SUS电压太高去南桥的,只有发出BATLOW正常后SMC会瞬间发出SUSL 信号才真正开启SUS电压,只有SUS上拉的哪路BATTLOW才会生效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看下那个BATTLOW是SMC发出来它的上啦电压是由S5电压抬高的不是由SUS电压太高去南桥的,只有发出BATLOW ...

下次遇到了试试,机器客户已经拿走了。没研究这么深。

网友:
太好了,照片,图纸都很清楚,有价值

网友:
问下收入多少大洋

网友:
技术很厉害,论坛里有这款本的图纸吗?

网友:
很给力。。理论也扎实。

网友:
其实苹果电脑跟PC电脑一样修法,掌握顺序,照样秒杀,只不过有些客户就是喜欢找打着苹果维修牌子大的地方维修,结果价格又比较高我们这些小柜台的价格。。

网友:
苹果的时序和其他本有区别么?

网友:
可以呀,修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 像是苹果的A1278的本子 刚刚前天拆的一个 就长这样的 不过人家只是让我做双系统  苦逼 不是硬件坏  ...

拿来时时好的,在你手上不显了,你就知道该不该盼他坏了,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赔板的心情你能理解吗

网友:
前不久也修了台苹果,主板进了少量的水,清洗烤干后,不触发,待机条件正常,后检测是键盘短路,坚难的把键盘换上0K收钱,三年了,就那么一台硬件维修

网友:
楼主修苹果机很厉害的说。

网友:
好厉害啊 楼主在哪学的啊

网友:
苹果的时序,是要花点时间去研究。

网友:
现在还没有啃过苹果

网友:
同学谢谢共享

网友:
多多发些苹果维修资料!多徐诶学习

网友:
苹果机器修的真的很少,能有楼主的技术那就顺心了!

网友:
实地培训过的就是不一样 ,思路清晰,分析透彻!赞一个!

网友:
到最后一句,我不加都不行了

网友:
像看武侠片一样精彩,有学习喽!谢谢!

网友:
厉害 又增长了点知识

网友:
请问下苹果时序难不难

网友:
楼主思路清楚 呀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功底很深啊,修的很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