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无CPU供电故障

楼主(2015-02-02):
机器一开始是大短路故障。拆开笔记本电脑,取出主板。发现CPU供电的其中一上管,被烧的来焊盘都掉了。上家把上管的线飞错了,直接接地拉。拆下上管,再测公共点恢复到了正常的486欧。用万用表测其他电感无短路现象。接上可调电源,自动上电到0.35A左右。测试无CPU供电和集显供电。查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12脚19V,10脚5V,9脚3.3V,根据6系列上电时序,现在还不会产生CPU供电。查DRMPWROK信号,有3.3V。

PROCPWRGD只有1.04V,不知道正常不??

BIOS刷过,CPU换过。BIOS到桥之间阻值正常。哪位指点下哦!

网友:
最近好多B470的  机器

网友:
procpwrgd电压是正常的!!百分百是你没有换那个驱动芯片造成的问,我都修了二台了,U百分百也坏了

网友:
PROCPWRGD 正常1.05V

先排除下U的问题

网友:
上管烧成那样了,估计供电芯片也好不了,先换个芯片看看吧。

网友:
二代u  坏的  好多 你换换试试

网友:
联想G470 G475通病  鉴定完毕

网友:
这个机器CPU坏的太多了

网友:
这种问题  示波器伺候          如果开启有了 就抓上管波形啊

网友:
客户的嘛  客户不着急   我们研究下     我也遇到了

网友:
B470乌龟坏了CPU基本也坏了,换个U 换驱动芯片。

网友:
6131 还有后级的驱动ic 和mos 全换吧,

网友:
IC 工作条件好好查下吧

网友:
不好修呀,关键是u没备用的

网友:
示波器测下svid有波形了吗,HM65以后的svid控制开启cpu供电

网友:
小的驱动芯片得换,一定坏了,CPU估计也挂了,这机器没别的毛病

网友:
这个估计还是铁克子的问题把,还有控制芯片也坏很多!

网友:
现在的机器越来越难修了 我也有一台不出集显供电的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波,才知道是IC还是桥或者BIOS或者乌龟壳

网友:
换个CPU把 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