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场效应管P沟的上面丝印写着什么?

楼主(2015-02-02):
这个板是移动电源上面的,就烧坏掉P沟道管子,这个是我刚装上去的!从台式机上面坼的!装上去以后,测USB输出电压竟然有7.6V,太高了,不合适,或者大家推荐一下有没有P沟道场效应管usb输出5V的,SOT-23封装的,合适移动电源的电流。同时我也想知道这个场管丝印上面写的到底是什么!

网友:
你可以在输出端接电阻啊,具体接多大的电阻,你的细算一下

网友:
跑一下线路是不是运放控制的稳压电路啊?

网友:
这种封装的小管丝印是看不出什么型号的

网友:
个人认为输出电压和这个管子的型号关系不大

网友:
输出电压和管子没关系,我上次的车充里的ST23的管坏了,我搞两个主板上40N的代换上去没问题

网友:
可是我从别移动电源拆一个P沟道场效应管装上去,测量USB电压正常5V输出,但是也是看不清上面的丝印!求各路大神推荐一个管子!!!小弟在此感谢!!

网友:
换MOS管不可能变电压的,可是是三端稳压IC.接个7805上去试下。

网友A:
是431吗,431也有sto23封装的

网友:
输出电压  要看你管子的控制级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431吗,431也有sto23封装的

不是,是P沟道场管,我测过!

网友:
我的是3240,没有买到5脚的,我从主板上拆了两个(车充空间大)换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