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小白,我想请教51125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楼主(2015-02-02):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图纸上来了 这是图低

网友A:
芯片供电就不用说了,首先线性电压8、17脚应有输出,是由13脚EN0开启的。其次EC控制芯片的1、6脚高电平后,芯片控制上、下MOS管输出待机3V、  5V供电。

网友(2015-03-08):
谢谢啦,向老鸟敬礼

网友:
也来学习下啦

网友B:
能 不能把主要脚位的电压  打出来,以便参考

网友:
这个了解一下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供电就不用说了,首先线性电压8、17脚应有输出,是由13脚EN0开启的。其次EC控制芯片的1、6脚高电平后, ...

恩,恩,谢谢了

网友(2015-04-24):
引用 网友C:
来学习啦。。。。。

谢谢了,知道了。呵呵

网友(2015-06-15):
VCC,EN0.EN1,EN2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 不能把主要脚位的电压  打出来,以便参考

主供电是16脚VIN。18V左右

网友:
我是看不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