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刷不了系统

楼主(2015-02-02):
itunes和爱思都试过 刷不进去, 每次进度到一半 就会自动退出DFU模式,然后白苹果 再黑屏 再白苹果。。。。

网友:
序列号 :不适用??什么意思????

网友A:
用爱思助手刷提示的是什么,截个图看看

网友:
怎么坏的?报错误4013一个为CPU虚焊

网友:
4013 典型的总线识别错误,检查I2C总线链接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爱思助手刷提示的是什么,截个图看看

就这样过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