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进水笔记本

楼主(2015-02-02):
联想G475进水本,待机0.15A,短路啊……无3 5V,PU401芯片LX3v LG3V无电压,上管PQ401402D级有V+都有电压,S级无电压,下管都没有……求思路,是PU401芯片坏了么?另外短路思路?小弟新手感谢

网友:
一般是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A:
上、下MOS管无问题就换个芯片吧。

网友:
有输入没输出就是该芯片坏或者输出端短路

网友B:
先排除是否有短路,然后再查芯片工作条件,再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排除是否有短路,然后再查芯片工作条件,再换芯片。

能加你扣扣,指导下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下MOS管无问题就换个芯片吧。

芯片一般没有代换,都是从哪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一般没有代换,都是从哪弄的?

料板上拆,淘宝上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