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独显改集显初级教程附图纸+点位+集显bios

楼主(2015-02-02):
要想吧独显改成集显 首先要分析一下图纸,板子上要预留一些接口 否则是无法修改或者很难修改,但是对于很多新型机器来说改集显那是分分钟的事 例如Y5系列直接去掉独显供电的大电感就秒改是不是超级爽?不提这个就说改早期的GM45桥的,改之前心里要有个大致的流程 都要改什么 怎么改等等

先说一般显卡的工作流程,
第一是供电
第二时钟
第三 复位
第四通过EDID读取屏信息
第五读到EDID后开启屏供电 背光
第六发出LVDS信号
以上是大多数的流程 小白不要死脑筋 上面的并不是标准,例如联想旭日系列是不需要读取EDID的就可以开启背光
我们也按这个流程来改不过后面要加上两步就是北桥的LVDS模块需要稍微配置一下 最后是刷一个集显的bios就OK,当然前提是GM45的桥如果是PM45的则需要更换为GM45

下面就进入正题,在图纸中我们搜索UMA ,我们先改供电,按部就班 一步一步的来不要着急,乱改一气那只能说明你是个浮躁且做事没有头绪的人
第一:找到这个是PLL锁相环供电,其实GM45里面很多模块我们不需要理会 例如HDMI 和TV等 我们只需要LVDS模块和CRT模块 有些客户也从来不用到外接甚至CRT我们也不需要供电 不过这就有点瑕疵了
下面只更改LVDS的电路  CRT的是同理,自行修改便是,我在这里长篇大论并且是重复的不是什么好事

此图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左边是独显用料右边是集显用料,NC表示没用料注意到C329和C647了吗,是零欧电阻,这也正是965  G45等北桥上面有几颗电容对地短路的原因,小白一般会直接判断北桥短路然后就是更换北桥无济于事,请问你中枪了吗?
下面是L20实物电路中的位置

下面是L53实物图位置

下面修改LVDS模块的供电

注意有很多像C298之类的电容 实物板子中是零欧姆的电阻必须拆掉哪怕你偷懒不装电容否则触发瞬间掉电,原因你懂得因为供电短路保护,下面看R191实物位置

继续查找LVDS供电

我们看实物图并且一一修改

供电改好下面一步是改时钟

这个就无需解释了吧,我们只需要把R530移动到R531的位置就可以配置时钟芯片的13 14   17  18引脚输出去往北桥的时钟

那么再看下图

既然是该集显那么肯定是吧RP28和RP29交换位置,RP9和RP10交换位置继续看图

时钟改好了 我好要注意一个细节请看图

可以看出这四个电阻是独显用料并且是零欧,所以必须拆掉否则会导刚才改的北桥时钟直接对地
继续看实物位置图

时钟到这里就算改好了下一步就是复位 这个无需修改因为机器是可以跑马的 复位是绝对OK的
下面一步就是EDID了,继续在图纸中搜索UMA找到这里

安装两个10K电阻继续看实物图

继续搜索UMA找到EDID

很明显我们又要电阻交换位置了看图

EDID只有两根线所以很快就改好了
下面是修改背光开启和屏供电

这里啰嗦一下像R500和先前加的两个上拉电阻是不需要这么精密的 例如这个R500我就是随便找了个50K的用的 我估计不用更换也能用
下面还是老一套交换电阻。。。。。看图

这样背光和屏供电的开启我们也很快改好了
下面就是LVDS的排阻了

下面看具体位置

好了成功一半了最后是在北桥LVDS模块加一个电阻,我尝试过不同大小的电阻也没看到有什么异常的变化不过我还是找了个比较精准的2.37K
看图

再看实物位置

最后一步了就是刷一个集显的bios
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感觉这个就是力气活呢,最近学脚本开发深有体会,你有了思路才会有代码
就是把一个大问题分解开来一个个来解决
这个和维修没啥两样 你有了思路就能去一步步的去完成,再看最前面的六七步 我们一步步分解开慢慢来不就完成了工作么
附几张亮机图+图纸+点位+集显bios

以上花了我不少时间修改写的比较多图片难免会写错 如果有错请直接指正 大家一起学习
年底了 提前给大家拜年了,新年快乐

网友:
弄了好几个小时 自己顶自己一下 抢个沙发先

网友:
写这么多,看完了,收货很大啊,下次遇见好改,感谢楼主发帖!

网友A:
史诗级的巨作啊,坐下来慢慢看。

网友:
下次遇见要改的有个参考,感谢楼主发帖!

网友:
还没改过集显  收获很大  谢谢

网友:
受益不浅写的太好了。顶一下。

网友B:
猛料海鲜啊 ? 这么马上就是精华啦 ,还有啊 积分也刷刷地猛涨啦 膜拜 叹服!!!

网友:
楼主功力好深,学习对象。

网友:
大师果然是大师啊,思路哪是清晰无比啊

网友C:
晕头转向  还是顶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猛料海鲜啊 ? 这么马上就是精华啦 ,还有啊 积分也刷刷地猛涨啦 膜拜 叹服!!!

大熊就是大熊。。。。。。起这么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史诗级的巨作啊,坐下来慢慢看。

史诗级那是夸大了 这机器几年前就有人改了

网友:
大师的杰作,我小白虽然看不懂,但是但是能明显感觉到大师的功力。

网友D:
楼主牛啊,看图纸改装,强!

网友:
很实用的东西 啊,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这样的贴 不顶不行

网友E:
要动的好多啊,看的头皮发麻,不到快报废不敢这么动

网友:
要做到这一步可不是个简单活啊

网友F:
看来楼主这个机器不容易啊!我估计发帖子的时间比修板子的时间都长!必须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楼主这个机器不容易啊!我估计发帖子的时间比修板子的时间都长!必须赞一个

呵呵 我故意改了的就是要历练一下  此机器显卡坏换一个就好 最近收了个徒弟杂七杂八的简单的事情我不用管,换平时就是直接换显卡,如果客户嫌贵直接拉到走人,没那么多闲工夫

网友:
习惯很重要啊,大师思路清晰

网友:
得有十分的功底才行

网友:
哇,好厉害,下次一定试一试,给成集成的也稳定

网友G:
看完贴子,我觉得我还是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完贴子,我觉得我还是换板吧,

哈哈  不用这么想把  我还没有吧CRT模块  HDMI模块 一起发上来呢那就更多了   都是重复的没什么用  我们要的是一个思路  举一反三那才叫会

网友:
少传一张图。。。。。。。。。。。。粗心了 不过也不影响了

网友:
才开始学维修,也第一次知道还可以独显改集显,谢谢楼主了,让我学了很多。

网友:
很详细啊,好经验,谢谢楼主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
hao东西先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动的好多啊,看的头皮发麻,不到快报废不敢这么动

其实这板子就是一个好的 就是显卡坏而已,改这个就是要历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真棒  ,。多谢分享

哈哈 5分足够啦  我的级别和你是一样的  只能加5分。。。。。。。。。。。。。。。。

网友:
高手呀 !值得学习

网友I:
恢复当回事凤凰山 大汉风科技

网友:
这个真的太给力了,慢慢看!!!

网友J:
可以说 这个相当繁琐吗?????不过真佩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以说 这个相当繁琐吗?????不过真佩服了

修此机不为别的 就是历练一下  换平时就是直接换显卡  客户不同意不换拉到走人

网友:
真有心,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牛啊,看图纸改装,强!

只能说 借鉴加改装   有了思路就好说

网友:
我是没整过,技术不到家

网友K:
牛X啊,大神!交个朋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恢复当回事凤凰山 大汉风科技

这位大哥的回复是神马意思  无解中

网友:
这样的技术贴一定要顶。看图修省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牛X啊,大神!交个朋友吧

哈哈 你就在讯维论坛、泡上半年也能变大牛

网友:
以前只知道改电路其它的不知道,今天见楼主好贴长了见识,谢谢楼主的好贴,学习了。

网友:
为啥要改了。

网友L:
波波用的不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L:
波波用的不错呀

无解中  你这波波从何而来

网友:
好全面。现在没这样的机子。等有了试看看

网友:
今天刚换到Y450换显卡的  下次尝试改改

网友:
我大跌眼界 楼主辛苦  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相当相当的强大

网友:
楼主做的大工程啊,看来还得好好学学啊

网友:
大神级人物!!!!敬佩!!!

网友:
你也忒厉害了吧

网友:
楼主的功力看了,确实是佩服,那是对图纸相当的理解 啊!

网友M:
楼主真的是厉害啊,我看贴都看到眼花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楼主真的是厉害啊,我看贴都看到眼花了,

其实这只是改了一个LVDS   还有CRT  HDMI等模块没有发上来 都是重复的思路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其实这只是改了一个LVDS   还有CRT  HDMI等模块没有发上来 都是重复的思路

恩,原来改了还要刷bios,那为什么有的翘起打电感就好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恩,原来改了还要刷bios,那为什么有的翘起打电感就好了呢

哪有都一样的啊 早期的双显卡切换是硬性的甚至不能切换  二代三代的是智能化的 很多机器直接去掉独显供电就秒改 这个就是分析图纸和观察实物板子  如果天下笔记本都一样那就好了

网友:
还需要换北桥吗

网友:
不是已经说了吗  如果不是GM的桥 就要换

网友:
谢谢分享,希望下有用。

网友:
楼主真是功力深厚呀技术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头转向  还是顶你了

说实话 我也晕 但是有了正确的思路就不晕 把一个大问题分解成若干小问题 一个个慢慢来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

网友:
辛苦了,仔细看了,但还是晕。

网友O:
怎么外的那个Y450怎么改了就是有问题啊,而且这个问题很怪,外接显示器正常,接内屏只有背光无图像,不是白屏,一直以为是那个2.37K电阻问题,放在哪里都快半个月了,明天再去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O:
怎么外的那个Y450怎么改了就是有问题啊,而且这个问题很怪,外接显示器正常,接内屏只有背光无图像,不是白 ...

这是缺少某些条件   仔细分析图纸对照板子 慢慢查吧  既然会改那么这些都不是事

网友P:
这么多图片。。楼主一定编辑累了吧 。。不说别的 这么辛苦大家都应该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么多图片。。楼主一定编辑累了吧 。。不说别的 这么辛苦大家都应该加分!

这么累值得,第一可以永久保存在论坛  第二也分享给大家

网友Q:
一般在什么情况下要进行这样的更改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一般在什么情况下要进行这样的更改

一般是 显卡通病修改或者 显卡做烂了 或者显卡太贵 或者主板严重掉点无法修复的情况  我这个纯属研究用 不为别的

网友R:
独显该集显这个板子要该的元件多不 有点个本也能该集显但动的太多啦。

网友:
还是i系列的好改一些

网友S:
这个帖子非常实用。谢谢LZ 以后有机会实现一把、

网友:
给力啊,这个我找了很久了。

网友:
楼主好叼。。看图纸就改了。

网友:
很无私的奉献啊,直接加10分了

网友:
高手啊,看的头都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个帖子非常实用。谢谢LZ 以后有机会实现一把、

哈哈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才抽出时间 改他一下

网友T:
一定要加分,原来改集显这么麻烦。有机会一定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哈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一定要加分,原来改集显这么麻烦。有机会一定试试

呵呵 早期的是硬性改造 没办法   新机器很好改的 很多只需要去掉独显供电就秒改 有些甚至都不需要拆机

网友:
相当的犀利 不顶不行

网友:
收藏加分,不过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到,一直不明白,独显为什么要改集显呢

网友U:
要这么弄,不值呀

网友:
回头参考一下

网友:
牛人一个,好详细的贴子,读君一贴胜修一年

网友V:
感谢楼主,请问楼主如果直接把独显供电断了不行吗

网友W:
太麻烦  有这个时间 我可以干更多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V:
感谢楼主,请问楼主如果直接把独显供电断了不行吗

不是说了吗  早期的不行  新型的很多直接断供电就可以  就是那四个字  分析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W:
太麻烦  有这个时间 我可以干更多的事情

就是因为麻烦 所以才分享  你觉得看图30分钟 改不好?  淘宝改集显 月改100台的不在少数吧  光这一项就上万的纯收入

网友:
这个真是技术活,不得不佩服楼主的功力,手头有块Y450板子,显卡烧毁,也曾想改集显,未遂,最后变料板拆件用了

网友:
难得一见的好帖!

网友X:
请问什么情况下要将独显改集显啊?

网友:
这样的贴子太少了

网友Y:
显卡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U:
要这么弄,不值呀

呵呵 这个看情况啦 怎么可能都改集显  如果显卡做坏再加上 主板严重掉点  这板子便宜的也450以上  你说值不值?

网友:
终于找到答案了,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X:
请问什么情况下要将独显改集显啊?

就是显卡通病的  显卡太贵的  做显卡主板严重掉点的  我是什么都不因为就是纯属研究  做坏显卡的极少 再说毕竟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改  还有很多新机型那真的是秒改

网友:
谢谢你的点位图 换显存好了

网友:
楼主这技术真的是没话说 强一个字。维修学习的模范。

网友:
引用 网友Y:
显卡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这个设计不同电压会有很多的 每个模块都需要供电或者公用一组供电 例如主供电 PLL供电 CRT  HDMI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R:
独显该集显这个板子要该的元件多不 有点个本也能该集显但动的太多啦。

这些都是要事先分析图纸的 就说这个Y450 供电时钟背光开启屏供电开启EDIDlvds统统都要改
有些只需要改几个排阻 新机型很多只需要断掉独显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