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修三五伏

楼主(2015-02-03):
    专业狗仔队四个月!来到实地拍照都拍了不下两千张了!回去后摄影技术肯定不差!
来实地四个多月了!学到了很多东西!
以后赚到钱了!一定去宝利来玩一趟!毕竟是奋斗的目标啊!
还有几天就毕业了!有点不爽啊!
好了!废话不多说!拿到板子!找到图纸!如下

先目测南桥北桥都被干完了!呵呵!有很多芯片都焊过来!
先把烙铁把芯片的连一起的焊锡都拖干净了!南北桥的焊盘也拖干净了!
然后打值!三五伏电感四百多!其他的都还正常!
没短路就上电吧!上电发现待机电流都没有!看来有点麻烦了!
找到三五伏芯片!找到图纸!发现周边电阻电容都掉光了!没有办法!只能按照丝印上去补件!一个个的去补件!这个过程跟手工植株与之媲美了!
补件补得差不多后!上电用示波器抓公共点!有19伏正常!找芯片的VIN脚抓电阻一端也有了!
那就开始找EN_LDO有没有开启?用探头在芯片引脚上一抓没有电压!
找到图纸跟板子对比发现!电阻没有了!焊盘也只有一点点!抓波发现有3.3V!干脆飞条线过去直接开启!
一抓EN1  EN2  EN_LDO都有了!VREF2VREF3都有波形了!
开始抓电感后端了!
看波形大概知道!三伏一上去就掉!而五伏坚持了一段时间也跟着掉了!
抓上管G极波形:
拆掉上管抓基电压却正常!说明芯片是好的!叹了口气!还好没有坏!
现在应该要查反馈!自举!相位!

于是查VO2  LL2  脚周边的元件!都正常!
当查到VBST2脚时发现PC770对地直接短路了!
在别的料板上针对板号找到图纸!换了个50V的升压电容上去!
重新上电测量!抓波正常!调到自动抓!也没有掉下来!说明稳定了!
附上两个波形:

维修到此结束!
毕业后希望大家生日的时候许的愿望都是秒杀所有板子!心想事成!

网友:
舍友又进步了啊

网友A:
呵呵!这应该是二期最差的我了!

网友B:
示波器修这故障,厉害

网友:
楼主  示波器用好了会省很多时间吧

网友C:
BOOT电容造成的的见过好几个机器了。

网友D:
到目前为止示波器还没摸过

网友:
实地的童鞋 越来越给力了    示波器修3 5V还是相当给力的

网友E:
迅维的板子感觉修不完哦...都有点小心动了..

网友:
    迅维的培训质量是有目共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应该是二期最差的我了!

舍友又进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修这故障,厉害

示波器修这故障,厉害继续加油

网友F:
示波器不会用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示波器不会用的路过。。

其实很简单!其实很无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迅维的板子感觉修不完哦...都有点小心动了..

可以来实地学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到目前为止示波器还没摸过

赶紧找个机会摸一下吧!很简单的!

网友:
开始时示波器几乎当万用表使用了,后来上正道了!

网友:
示波器修这的确是个好东西

网友:
高手慢慢在诞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赶紧找个机会摸一下吧!很简单的!

嘿嘿,明年去深圳可劲的摸,搞熟了自己搞

网友G:
有示波器是方便的多  另外宝利来是什么东东  能吃吗

网友:
示波器用的好就是牛逼啊

网友:
到目前为止示波器只量会用简单的。时钟之类的。

网友:
前辈,后生学习

网友:
B770对地短路了!   换完电容就不短了?

网友:
自举升压电容一端直接对地短路, 上管驱动电压依旧20V , 3V升压到了快6V才掉的, 5V 持续的也是6V多! 这逻辑怎么有点不对不对的呀!!   自举电容向芯片端有电阻, 那就是电感端对地短路, 那你的3V 怎么出来的, 并且换自举电容跟对地短路应该没什么大关系吧! 能短的只有芯片,和电感后级!   你这逻辑貌似有点不对啊!我也实地毕业的!有点不懂了!!!

网友H:
第一个图一上来明显3V过压了!     有点像后级滤波造成的过压保护啊!  自举出问题 应该上管G极驱动电压不足,导致管子不能完全导通! 并且自举电容与电感直连, 另一端由电阻进芯片,不像滤波电容一端接地,本身应该不可能造成短路的!  你再仔细想想是不是元件号写错了! 或者思绪没整理清楚

网友:
这帖子我收藏了,以后学示波器大有益处!

网友:
自举升压电容不会对地为零呀,应该是电容击穿了吧?

网友:
PC770对地短路了?两边都没接地啊,怎么判断的PC770坏了?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看完帖子?

网友:
不错的经验  学习了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示波器很不错呀,可惜没用过

网友:
不错 蛮细心的

网友:
哎可惜我不会用波波

网友:
示波器这东东还没有
修信号也牛的很。

网友:
哥,示波器抓波图,第一张图片配错了吧。电压上去瞬间掉下来的那张,是5V吧!第二张缓慢回落的那张都达到6V了。这样高的电压不过压保护吗?

网友:
看来也得买个用下

网友:
示波器是神器。。。

网友:
好技术等有i啊

网友:
请问楼主测3 5伏时电压是调的几伏/格,如果是1V/格还好解释,那不就是欠压吗,升不起来当然是欠压咯,怎么看起来好像是2V/格、这就说不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示波器是方便的多  另外宝利来是什么东东  能吃吗

宝利来酒店

网友:
我也要去潇洒

网友:
示波器 真心不会有   要好好学习一下了

网友:
厉害  迅维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当不了万用表  万用表还是必须要配有的

网友:
示波器我不没有

网友:
有示波器,还是实地好啊

网友:
还不会用示波器。。。先收藏楼主的帖子  有空研究   给楼主加分

网友:
好羡慕示波器,可是我就是不会用,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    第3张图 测3 5V 掉电的这张图       楼主的示波器是怎么设置的      我用的也跟楼主一样的示波器   我测起来的图像是    一整条横线上去  再一下子整条横线掉下来  没办法看到像楼主的一样  有上升下降的时间过程

网友:
示波器确实是个好东西 就是太贵了

网友:
修pwm电路,示波器修是最方便的。

网友:
输出保护的类型 没有示波器还真不好修

网友:
波抓得不错,好像时间设置有点问题。当然,你自己看习惯就好

网友:
好牛逼的样子呀,基地出来的吧?

网友:
会用示波器真好

网友:
楼主 用的是什么示波器???

网友:
维修高手越来越多

网友:
讯维出来果然人才

网友:
示波器修这故障

网友:
不会用示波器 的路过

网友:
思路清晰,简洁明了帖子不错,学习收藏了

网友:
这年头不得了了 抓波神功 都很牛逼

网友:
不错啊 学的很好呢

网友:
来自: 安徽
示波器都用的神的了

网友:
"当查到VBST2脚时发现PC770对地直接短路了!"应该是PC70直接短路了而不是地短路吧?

网友:
做维修三年了示波器表示没用过。很多问题示波器就是多此一举。

网友:
你是,我们是同届的啊,很不错噢,高手

网友:
示波器用好了会省很多时间吧

网友:
都放假回家了吗

网友:
有示波器不太会用!!

网友:
哪位发下示波器的使用教程,研究研究,

网友:
不到迅维非好汉啊 。。 有空肯定要去坐坐

网友:
看来示波器在以后的维修中越来越重要了.

网友:
电容一端直接对地短路,什么情况。

网友:
这个教材不错

网友:
实地二期维修   你已经不错了

网友:
示波器用的好啊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厉害

网友:
孩子 该回家过年了

网友:
下次遇见要改的有个参考,感谢楼主发帖!

网友:
自举电容坏了啊

网友:
你的示波器我用过,有记

网友:
感谢楼主波形图的分享,我正在自学示波器,看到这些故障图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应该是二期最差的我了!

既然是精华帖子我就得说几句了,文中“pc770直接对地短路了”有误,pc770对地,如果1脚为芯片坏,如果2脚为下管坏,两端短路为自身坏,本文应为“pc770两端短路”,别误导新手

网友:
PC770 是怎么作用的?

网友:
小白学习了  学习了 谢谢了

网友:
又一位高手出炉,示波器真好。看着G级波形不错

网友:
又是改显卡啊   累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应该是二期最差的我了!

楼主这么谦虚啊

网友:
真羡慕你们会示波器的

网友:
示波器?真的不错呀。

网友:
其实很无奈

网友:
迅维的培训质量还是有目共赌的!

网友:
万能的示波器

网友:
示波器修本就是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BOOT电容造成的的见过好几个机器了。

自举升压电容短路到遇到的不多

网友:
看來要得好好学用示波器一下了,这对維修真的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升压电路  容易引起 短路 不出电压

网友:
我都想买个示波器啊!

网友:
示波器用的真好啊

网友:
自举升压电容坏,3V那端输出都到6V了,过压引起保护。

网友:
技术不错。拍照设备不行啊

网友:
技术真好啊  学习了

网友:
有机会我也会去学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支持原创

网友:
引用 网友H:
第一个图一上来明显3V过压了!     有点像后级滤波造成的过压保护啊!  自举出问题 应该上管G极驱动电压不 ...

应是自举电容自身短路了吧,这样一来会造成输出电压过高?不解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不错

网友:
维修最主要的就是细心

网友:
技术好枪焊

网友:
不行,我也要去实地了。不然进步不了

网友:
自举出问题 看波表现不是

网友:
快而准,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