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替换

楼主(2015-02-03):
大家好!V星cpu电源管理IC-ISL6333可以跟哪斤IC替换,知道的,麻烦讲下,谢谢

网友:
脑海里应该没有可替换的!!!!

网友:
貌似只能原型号代换!!

网友:
还是用原型号的换安全…。

网友:
只能用原来型号

网友:
好像没有代换的这个 ,最好用原来的芯片 ,芯片代换的时候换要看看外围的电路一不一样,这样最好了

网友:
不能带换哦

网友:
好的,多谢回答

网友:
最好用原型号代换

网友:
找PDF芯片资料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