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版主的目标进军,苹果二修,无良的上家。

楼主(2015-02-03):
老板不在店,整天修机器,头晕眼花的。偷偷懒发个帖。

此机为进水二修,拿来时也没说修过,只说进过少许水而已,拆开一看,我去,这也叫少许。

拆开时,底壳发霉的一塌糊涂,奇怪的是,主板很干净,干净的自然,眼睛一瞄,哎哟我去,二修。这该死的上家。

估计是价格报高了,客户不修,直接给挖的,南桥背面。难啃的苹果。 观察了下主板,显卡也被干过,此机为俩显存也不怕显存被上家干坏,四显存的

PRO二修显存基本也要换。应为一般人都不知道加焊的小窍门。打开点位看看被挖的地方

SATA模块,看来是比较重要的此处不处理好,即使修好了也会不认硬盘

此处为时钟,这个时钟是做什么用的我也不得而知,也没有深究。修好就行拉。使用点位按N键输入信号名称可以找到信号的测试点,可以往测试点上飞线

飞好的地方,飞的比较难看,总是安慰自己反正装在机器里客户看不见,好了就行了么。

打各大电感的对地均无发现明显短路的,就是显卡的两个电感的对地值稍有偏低。装上电池准备上电,电源绿灯亮G3H待机正常,按下开关不触发,

苹果笔记本电脑电板出现问题也会不触发,还有时间保存不下来也有可能是电板引起,应为苹果笔记本电脑的RTC电路由电板供电,换一个电板,正常触

发,以为就这样简单的修好了。装机,听声音,三声报警,拔掉内存为一生报警。固判断为识别到内存,苹果三声报警有可能是识别到内存不过,也有显

卡引起的三声报警。由于有相同的主板对照对地值,显卡的阻值偏低一般为3-9左右为正常,此机为1还是有点问题的,另外一个提供1.5V显卡供电的电感

对地为10正常应为30左右,固判断为显卡损坏。

更换完显卡,正确的进入系统以后提示键盘触摸板无识别,

当测量键盘触摸板供电时只有1.5V 应为3.3V的供电,追查

由此处转换而来测量G低电平正常,S级也为,3.3,D也为S3 固判断为板层问题,飞线解决。进入系统正确的识别到键盘触摸板

附上亮机图

网友A:
相当的犀利 不顶不行

网友B:
楼主牛,换了是我就叫客人换板了。这种该死的客人,很多时候是找便宜,结果机器就送来送去的。我本身就遇过,同一台机器,5个同行送过来,结果价钱我是一次开的比一次高,到最后第一个同行又送回来,我开了比第一次近2倍的价钱!

ndo

网友:
没修好就是价钱越来越高

网友:
郭大神越来越牛B 了  膜拜了。好经验分享不错。

网友:
很厉害的维修

网友:
用镊子强行短接q7830 ds级这样子应该也能测试故障,如果是板层问题的话,D级输出3.3V电压照样也会被拉低。

网友:
感觉会修苹果的都很强大。。

网友:
楼主天天修苹果   这个店真不错  苹果的时序  现在都会背了吧

网友:
楼主厉害啊还好有图有点呵呵

网友:
苹果不好啃 呀

网友:
支持下,晚上回去慢慢看

网友C:
显卡也被干过,此机为俩显存也不怕显存被上家干坏,四显存的

PRO二修显存基本也要换。应为一般人都不知道加焊的小窍门。打开点位看看被挖的地方

这地方有点乱,没看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显卡也被干过,此机为俩显存也不怕显存被上家干坏,四显存的

PRO二修显存基 ...

两个显存的上BGA, 显存干不坏。  四显存的上BGA会干坏两个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显存的上BGA, 显存干不坏。  四显存的上BGA会干坏两个显存。

好,谢谢相告

网友E:
学校出来半年了,现在一般的机都可以修,就是苹果和老IBM是软肋。

网友:
    苹果不好修 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学校出来半年了,现在一般的机都可以修,就是苹果和老IBM是软肋。

我修IBM不行,特别是修公共点,没有半天根本修不好。

网友:
而修的,而且还是苹果,汗

网友:
顶一下,我感觉苹果比较难修

网友F:
修苹果是相当赚钱的

网友:
我马上也毕业回家了,什么时候能练成你这样啊?
同样讯维出来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苹果是相当赚钱的

也不赚钱的。都差不多。同行竞争大。

网友:
点位图玩得不错啊!挖掉的点如何找?

网友G:
相当的给力啊,呵呵,苹果还没有修过呢

网友:
苹果不好啃呀,我也没啃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相当的给力啊,呵呵,苹果还没有修过呢

觉得给力就加分啊

网友:
没修过苹果的笔记本。。

网友:
苹果都修的这么犀利,佩服啊!

网友:
我们修电视也经常遇到二修的甚至三修的,这些客户还很吊呢!死硬的说没修过!

网友:
楼主天天这么多苹果修,日子过得肯定不错啊

网友H:
接着那位仁兄问的再来补一句,请问大神:为什么4显存的上BGA会一定坏两显存?不懂,问问!

网友:
不服不行啊 能把苹果修好的就是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接着那位仁兄问的再来补一句,请问大神:为什么4显存的上BGA会一定坏两显存?不懂,问问!

他的显存直接就在显卡背面,加焊显卡的同时会一起加焊显存,容易爆珠,损坏。

网友:
我很佩服你的牛B

网友I:
向版主的目标进军??发帖也能当版主?

网友:
饼哥的好门生,向你致敬了。

网友:
站在客人的角度 这没有错 有本事才能 赚到这份钱

网友:
尤其被恶搞过的板子,确实不好修,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向版主的目标进军??发帖也能当版主?

天天在线  天天逛 天天回帖才能当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天天在线  天天逛 天天回帖才能当

不是要选举么 今年好像没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是要选举么 今年好像没有哦

还有推荐的

网友:
楼主很犀利,让我佩服,顶

网友:
膜拜,真心佩服

网友:
妙手回春呀,值得敬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修IBM不行,特别是修公共点,没有半天根本修不好。

苹果价格好,必须学熟练才对得住客户啊

网友:
看到苹果就头疼。。。

网友:
楼主不错了经验呀向你学习

网友:
给人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
二修的苹果都被你这么简单地啃了,真是不简单啊!

网友J:
弱弱地问一下楼主苹果笔记本里的电板指的是什么?谢谢

网友:
很佩服楼主,请问一下所谓的“电板”是什么板?

网友:
引用 网友J:
弱弱地问一下楼主苹果笔记本里的电板指的是什么?谢谢

电池

网友:
楼主牛、要是我的话就换板 换人啦。

网友:
苹果我感觉太难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当的犀利 不顶不行

相当的犀利 不顶不行

网友:
苹果的还没有研究过,楼主技术不错!!楼主把图纸分享一下哈

网友:
楼主说的电板是什么东东???

网友:
楼主技术牛啊 这样都能修好

网友:
楼主厉害呀,苹果的板我还不更动的。向楼主学习。

网友:
有图有实力。。不错不错、

网友K:
没看出上家有什么不良的

网友:
什么时候我们当上家

网友:
厉害,苹果贵东西啊

网友:
楼主利害,这样都能搞的定

网友:
人才呀,技术大牛,学习。

网友:
强大,修好了

网友:
还是挺牛叉的!

网友:
就想问下收了多少钱
有时候你花很多时间修好了几台还不如别人修一台!一般这种机器我都报交换主板 可以多收点钱

网友:
这么难修的苹果都让楼主拿下了,厉害。

网友:
苹果难修,楼主很犀利,不顶你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看出上家有什么不良的

主板挖了个洞。

网友:
机器就是这样被修烂的!!!!!

网友:
苹果难啃 但是来钱多呀  呵呵!

网友:
新手 感觉你们说的好深奥

网友:
讨厌那些背后搞故障的人

网友:
请问楼主和各位楼上楼下的大神加焊显卡会同时加焊显存,你们怎么保护显存?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两个显存的上BGA, 显存干不坏。 四显存的上BGA会干坏两个显存。
你说得是a1286 09版的a1286 820-2850-a主板吗,还有一个问题讨教一下a1369 版号a1369 820-2838-a没有3.3v开启电压,是不是smc坏了
根号二
你测量一下待机条件
详情

网友:
这样也能修,功底好深厚啊

网友:
太给力了顶起

网友:
4个显存上bga会坏2个有什么根据吗

网友:
楼主飞线的线丝比较屌啊,粗不粗?

网友:
顶一下,我感觉苹果比较难修,能修的都是大神

网友:
今天我也接了个苹果机,现在不开机

网友:
之前也遇见一次 苹果 air 修好不修了 然后给拆了点东西 都来拿别人那没修了 又拿回来了 价格又给涨上去了..嘿嘿

网友:
犀利啊 学习了

网友:
来自: 安徽
楼主天天修苹果 修苹果技术精湛啊

网友:
苹果机图纸最近还是比较全的 修起来顺手些 没图的话还真不好搞

网友:
苹果可是比较难修的哦

网友:
这个进水断线了把,,这个图纸也有呀

网友:
修苹果,需要有耐心,有图纸,点位,有料板,缺一样,都不行

网友:
楼主可以帮我修一块笔记本主板么?邮寄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说得是a1286 09版的a1286 820-2850-a主板吗,还有一个问题讨教一下a1369 版号a1369 820-2838-a没有3.3v ...

你测量一下待机条件

网友:
有耐心啊

修的很好,。了

网友:
请问苹果的电板指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显存的上BGA, 显存干不坏。  四显存的上BGA会干坏两个显存。

还有这一说?还有就是看你刚才说的那个是板层短路,也许是mos管坏了呢,如果板层短路用不用刮一刮啊?

网友:
楼主还有点位图;不服都不行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牛,换了是我就叫客人换板了。这种该死的客人,很多时候是找便宜,结果机器就送来送去的。我本身就遇过 ...

这样的才有钱赚啊

网友:
这么眼熟的板,,,好像见过这机子

网友:
苹果电脑唯一好处就是资料相当全。点位加图纸事半功倍

网友:
楼主你怎么这么牛呢。。

网友:
主题 1147

帖子 187

会员等级:铜牌维客

铜牌维客, 积分 187, 距离下一级还需 13 积分
发消息.

网友:
是的 苹果的集成度好高

网友:
谢谢正好需要

网友:
咋看楼主飞的线  那么粗

网友:
思路清晰啊  是不是经常修苹果啊   不顶不行啊

网友:
牛B 的维修

网友:
学习了,苹果目前修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