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SA300 闪屏 求解决

楼主(2015-02-03):
驱动板已经换过新的实验过了 还是闪屏   高压板 没看出有问题    能显示 就是颜色有点不对 然后就是一直不停的闪屏    这种现象应该修哪里啊

网友:
坐 个沙发等着师傅们的回答

网友A:
这样随便说一下谁知道嘛。。。上个图片看一下啊····究竟是屏幕一直闪还是一闪就息了

网友:
拍个图片看一下,怎么闪

网友:
对啊用图片说话!!!!

网友:
电压不稳定
,高压部分

网友:
LED灯管有问题吧,之前也遇到过,那种LED灯条没得换,从破屏上拆一个还上就好了

网友:
闪屏?是背光在闪,还是图像在闪?

网友:
led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LED灯条的问题了。换LED灯条吧。

网友:
好像是背光不稳定

网友:
有可能是灯条,买回来的通用灯条或拆机的就行,不一定非用原装的,

网友B:
楼主你是哪的人啊?看你的名字怎么这么眼熟啊!屏闪要看是否有干扰,如果干扰的话可能灯管漏电。没有干扰的话一般电源板。

网友:
LED灯坏啦······

网友:
led应该是电源扳子有毛病

网友:
这个名字确实眼熟呀  貌似真正的主人是大神呀

网友:
灯管换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是哪的人啊?看你的名字怎么这么眼熟啊!屏闪要看是否有干扰,如果干扰的话可能灯管漏电。没有干扰的 ...

没有干扰  就是图像一直的闪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随便说一下谁知道嘛。。。上个图片看一下啊····究竟是屏幕一直闪还是一闪就息了

图像不停的闪烁    机器没在手里 所以不方便上图  不好意思啊

网友:
你用万能驱动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