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反应慢~

楼主(2015-02-03):
     两个一样的电脑,配置是一样的,把硬盘去掉,进PE做系统,一个3分钟进PE,一个7分钟进PE,CPU  内存  兑换 还是一样,是什么影响第二台电脑的速度? 是BIOS?是南桥?是北桥?还是什么?球大神们指点~~

网友A:
硬盘拆了是吗??

网友B:
硬盘撒!!你考虑没得!!

网友:
BIOS估计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拆了是吗??

硬盘早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撒!!你考虑没得!!

你看字好吗?没硬盘,单说主板

网友:
为什么?原因呢?

网友C:
类似问题论坛里有,你可以搜一下。比如下面这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9525-1-1.html

网友:
把bios对调一下试试

网友D:
最好两个主板对换一下,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E:
如怀疑BIOS,可以先清BIOS,然后再刷

网友:
检查USB 是否过流

网友:
你是说,U盘到南桥传输,有问题是吗?谢谢,我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怀疑BIOS,可以先清BIOS,然后再刷

恩,我试试吧,我就怕不是BIOS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两个主板对换一下,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主板上的CPU,内存都兑换了,还是一样,是主板的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类似问题论坛里有,你可以搜一下。比如下面这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9525-1-1.html

谢谢你,我去看看~有点收获~

网友G:
大师就是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故障点!!-——供电,时钟。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谢谢你,我去看看~有点收获~

板子修好了别忘了和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修好了别忘了和大家一起分享。

一直没时间修那电脑,过完年在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师就是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故障点!!-——供电,时钟。

大神,我错了,求指教~

网友:
确实是,只要留意,处处有学问。

网友:
电源 键盘那些换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