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 用可调电源充电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5-02-03):
有台ipad air 昨天修好的,今天早上试机没电了,接上充电器显示充电(关机状态),过一会看已经开机,显示电量1%,过一会再看关机了,接充电器没反映,不显示充电,数据线连电脑无反映,但把IPAD进入DFU模式连电脑可以发现新硬件。现在用可调电源充电中,电流显示0.093,清问有经验的同行这个电流是不是太低了,正常应该多少?

网友:
可调电源单独是不会给IPAD充电的,应为它有独立的充电检测电路,你只接供电和地线是不会充电的

网友:
今天试了一台IPAD3,确实如此。必须连接电脑USB口或者接IPAD白色的充电器才行。

网友:
必须连接电脑USB口或者接IPAD白色的充电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