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一体机报错

楼主(2015-02-03):
如题 联想B305开机等一会出现 DQS training failed on previous boot reverted to slower DRAM speed
这一串英文,下面出现F1 继续,F2 进BIOS设置,我就按F2 然后出现 wait..... 就停这里不会动了,这是什么原因?郁闷了,开机直接按DEL 键也不行停到 wait......不会走了,不知道是不是南桥的问题,那位大侠给说说,按照网上说的内存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不行再考虑桥!!

网友:
BIOS里设下内存参数,改为自动

网友:
内存频率设置太高

网友:
主板bios电池拆掉几分钟,再装上试试

网友:
恢复下默认设置

网友:
dram貌似是内存问题

网友:
3L的方法试试

网友:
刷bios看下

网友:
是南桥的问题,加焊一下就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加焊南桥……

网友:
我修过,焊南桥,不好的话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怎么通病又出来了

网友A:
加焊南桥 会不会有飞返修的可能  会不会用段时间又虚焊了

网友:
没分没分没分

网友:
再来一点分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记得以前遇见过一个

网友:
先不要搞桥,,先去掉硬盘试试。。我碰到一个,,重新插拔硬盘线,好了。

网友(2015-03-07):
引用 网友A:
加焊南桥 会不会有飞返修的可能  会不会用段时间又虚焊了

把散热处理好,不会那么快返修的

网友:
先刷BIOS如果不行就做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