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32c12 液晶电视一半显示正常,一半比较模糊,有图

楼主(2015-02-03):
我弄一下那个屏线下半正常,不过中间一直有红条线在的,

网友:
好像是屏出了问题

网友:
换个屏线   屏的接口上也清理干净   如果有亮线   基本上就是屏有问题   不用搞

网友:
   用通用的能支持此屏的驱动板加新的屏线测一下屏。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更换屏线 不行的话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