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50无法进系统或重装系统

楼主(2015-02-03):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U450笔记本,当时无法进系统。全盘格式化后,无法进win2003PE,有时又能进去,但一次也进不了win8pe,能正常ghost XP或win7,能正常启动,但正准备安装时,就在显示进度条时不停地转动。换新硬盘和内存条,现象也是一样的。刷过bios,来回换过几个不同的版本,现象仍然一样。这台笔记本是intel双核,ATI显卡,轻微加焊显卡,也没有任何改变。请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U450的IO板容易坏,前面修的一台就是主板和IO板都有问题,后来换板才好,这板不好找

网友:
看看网卡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硬盘确定没问题么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工作模式问题,ahci改IDE试试

网友:
硬盘改过模式,也换过新硬盘。键盘都取过试了。

网友:
换成安装版的试试 别用g的,有些机器就是用ghost的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