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待机后无法唤醒.求助了

楼主(2015-02-03):
联想E47A,待机后无法唤醒.求助了
  开机正常显示。但只要盒盖待机后,在开开就屏幕暗屏.不能显示。能听到开机声.但屏幕不亮.论坛里好像去待机的的开关.谁能指点一下啊

网友:
简单的方法就是取掉合盖待机开关了事。

网友:
最简单的关了就好了

网友:
霍尔开关拆掉就好了,外形像小三极管

网友:
高手高手在哪里

网友: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A:
额、去掉主板休眠开关、就是一个三极管一样的、不知道可以查图纸LID信号、或者进系统后用磁铁在C壳移动、看移到那边 会休眠、 就在那边的位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去掉主板休眠开关、就是一个三极管一样的、不知道可以查图纸LID信号、或者进系统后用磁铁在C壳移动、看 ...

就是图纸上LID信号是吗?然后链接进去的就是霍尔开关对吗,谢谢老师~!

网友:
全拆了测试吧 用排除法试试  看看休眠开关

网友:
休眠那个三条腿的馆子 去了 就行

网友:
去掉休眠那个开关管子了

网友:
去掉休眠开关就OK了,简单方便。

网友B:
,在开开就屏幕暗屏.不能显示。能听到开机声.但屏幕不亮——从这句话分析,休眠开关应正常,或许是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开开就屏幕暗屏.不能显示。能听到开机声.但屏幕不亮——从这句话分析,休眠开关应正常,或许是屏线的问 ...

问题,屏显问题,然后不动的话,保持一个位置,直接关机在开机,立马亮,,

网友:
变相不让灭了。。。直接把按键板后面的那个三条腿的去掉,就不待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去掉主板休眠开关、就是一个三极管一样的、不知道可以查图纸LID信号、或者进系统后用磁铁在C壳移动、看 ...

谢谢,用那个磁铁看到了,就小的三条腿的,去掉,不待机了,可以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