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警报八声,接显示器可以正常启动,显示屏未顺坏,换屏线居然无果,求助!

楼主(2015-02-03):
dellm5010,又是这机器,平时警报八声都是虚焊,这次接电脑显示器可以正常启动,认为显卡什么的没有问题,显示屏检测也没坏,应该是屏线坏了,换了屏线后居然还是八声警报,还有什么可能吗?

网友:
还是显卡

网友A:
可是外界显示器可以正常使用,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八声报警的   做了显卡就好了    那个好像是外接也不亮

网友B:
外接和内屏不一样的,一个是VGA一个是LVDS

网友:
8声是表示内屏显示线路出现问题,从显卡到屏幕一路都有可能

网友C:
网卡板  换了就好

网友:
再焊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和内屏不一样的,一个是VGA一个是LVDS

原来是这样,那两个对内部调用有什么区别额,百度了一下看不大懂

网友:
确定显卡电路问题,先上BGA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卡板  换了就好

网卡板也有关系么?

网友:
屏线有问题

网友A:
为什么外接显示器可以,却还是显卡问题额,想不通了

网友:
我换了屏线,还是不可以。。。。

网友:
显卡的嘛,修一下,不行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外界显示器可以正常使用,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外接显示又不能说明什么、显卡坏了也可以外接显示、HP V3000显卡坏的 很多也可以外接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外接显示器可以,却还是显卡问题额,想不通了

根据以前人说法、显卡显示分2路 一路VGA 一路本身屏

网友:
主板有问题的也会的哦

网友:
显卡,显存呢

网友:
也有可能是北桥哦

网友:
这机子不是北桥,显卡随便搞一个都亮的么

网友:
我这有一台,也没修好,

网友:
显卡问题  加焊显卡不行就换

网友:
修过几个  换北桥就OK

网友:
BGA显卡吧,它坏面大!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外接显示器可以,却还是显卡问题额,想不通了

因为内显和VGA输出信号不同  所以可能只是内显信号有问题

网友D:
dell的七声一般是北桥,八声一般是显卡.先用风枪吹吹吧,

网友E:
显卡集成到桥里的,   直接焊下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集成到桥里的,   直接焊下桥试试

现在修好了,就是不大明白,为什么外接显示屏可以正常使用,却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dell的七声一般是北桥,八声一般是显卡.先用风枪吹吹吧,

现在修好了,就是不大明白,为什么外接显示屏可以正常使用,却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还挺钻牛角尖的 外接亮机 不一定显卡就没问题啊。

网友:
显存坏 内屏也能亮吧?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还有那个COMS电池装了没有?

网友F:
外接正常,内屏无显,这个不能断定显卡OK。对于显卡内部的模块来讲,VGA和LCD是两个模块。如果LCD模块坏了,VGA模块OK,那么外接就亮,内屏不显。

结论:还是做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外接正常,内屏无显,这个不能断定显卡OK。对于显卡内部的模块来讲,VGA和LCD是两个模块。如果LCD模块坏了 ...

谢谢啦,一下就懂了,大神啊!

网友:
显卡的事情吧

网友:
显卡坏了,8声显卡。

网友:
M5010  显卡问题?  你们确定 M系列显卡会出问题而不是北桥?

网友:
我遇到一个北桥问题

网友:
换显卡啦

网友:
加焊显卡一般都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