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X bios版本不对,不能点亮i3-3240CPU

楼主(2015-02-03):
今天接到一块P8B-X主板,用e3-1230的cpu可以点亮,但是i3-3240cpu就点不亮。一想就是bios问题,果断刷bios。
     顺利的从ASUS官网上下载BIOS.插上U盘,开始进行。。。。。。结果出现失败,显示过期。查看主板原先的版本才知道是最新的bios版本。而我根据bios支持的cpu清单对应的版本较低。难怪不行!
    于是乎,我又下载了几个版本都不行,郁闷了。。。。。。跪求大婶详解如何弄?

网友A:
这种板子的BIOS,,官网的是加密了的,,你需要解密后再刷就行了!!解密论坛有类似的案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的BIOS,,官网的是加密了的,,你需要解密后再刷就行了!!解密论坛有类似的案例!!

不知道怎么解密?

网友:
这板可以用编程器刷BIOS ,然后应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怎么解密?

官网那个BIOS里边带系统下刷BIOS程序的软件,,官网的BIOS在系统下刷可以用的,,,是要分离出来的才可以在编程器上刷写程序

网友:
华硕官方有BIOS下的

网友:
拿下BIOS芯片用编程器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