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B305黑屏的问题。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02-03):
联想B305,版号09181-1N,开机显示LOGO就黑屏,有时候到滚动条,快显示桌面的时候黑屏, 有时候直接不亮,请大师们给个维修的思路。。。。
确定不是掉电引起的黑屏。。。 我看论坛上也没
,在淘宝上买了个。给意见者分享图纸,点位。
桌面

网友:
你还是认真 检测屏工作条件工作电压背光电压开启等,屏,屏线都有可能

网友:
外接是否正常、

网友:
碰到一样的问题了, 有人解决干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把亮度调节和背光开启好好量一下,这信号一般通往EC,要不然就把这两根先拉出来,直接连在LCD-VDD上,方法虽笨,比没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