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坏了(大图)

楼主(2015-02-03):
插上充电器2s直接响了  拆开一看炸了4个电阻  烧毁一段铜箔  不知道电阻是103还是1r3  ic3844a

网友:
换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么有什么维修价值了

网友:
哈哈,这个换上去一样烧,没价值修了

网友:
这个部位的电阻应该是1R3四个并联而成的。

网友:
修修练手可以,继续使用不太保险

网友:
像这样就坏太多了,电阻、IC、开关管都坏了,练练手可以,用户的就不值得修了。

网友A:
四个并联就是1R3的

网友:
像这样的炸的太厉害了 而且是贴片电阻。不好修。就算修好,炸的部位的线路板 也有碳化。寿命不会长的。学习学习可以 但像这样的电源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才多少钱啊,网上买个更便宜。用不着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四个并联就是1R3的

能用色环电阻代替吗  想练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用色环电阻代替吗  想练练手

可以的,用同阻值的电阻更换即可,但要确定这些电阻是电流反馈用的,阻值才可能是1.3欧姆,弄错了可能会扩大故障

网友:
一定是不单止烧了四个电阻,电阻之后一定的短路的地方了,楼主细心查查,

网友:
如果想修  IC 全部更换  场管更换    在看看别的原件损坏没有 有损坏更换。

网友:
这东西很好修的,四个并联用的电阻等效阻值就是0.33欧,可用一个1W 0.33欧的水泥电阻代换就行了,把IC 3844 ,光耦,tl431,开关管,整流管都换了,一般就好了。

网友:
一看见3842.3844头就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