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S400C 有背光无显

楼主(2015-02-03):
接到一台S400C有背光无显,板号S400CA MAIN BOARD REV. 3.1  没有图纸,请大伙帮忙出出主意。没有进液。屏是一体的不能拆。

网友:
板号图片给大家看一下,希望大伙多出主意。

网友A:
外接有显示吗?无的话在查

网友:
我接触的 就有个迷你hdmi接口  现在的越来越不好弄了

网友:
肯定先软后硬,先刷BIOS试试

网友B:
看下有没有断线    或查下屏接口条件

网友:
灰屏,测屏显信号。

网友:
用一个屏和屏线,试一试

网友:
外接试一下

网友:
图纸都不好找 看来bios也够呛啊。 你看看屏接口开启条件对不对 还有拔掉屏线 外接试试看有没有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有显示吗?无的话在查

外接没有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有没有断线    或查下屏接口条件

今天拆开屏了,换了还是一样,测了屏线没有断的

网友C:
应该是主板的屏供电电路出问题了,这个机子还在保修啊

网友:
遇到过华硕的现象一样  刷BIOS好了

网友D:
显卡问题,我曾遇到过加焊显卡芯片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问题,我曾遇到过加焊显卡芯片就OK

这个是集成的,要加焊CPU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主板的屏供电电路出问题了,这个机子还在保修啊

不在保了,去售后看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主板的屏供电电路出问题了,这个机子还在保修啊

没图纸,怎么量呢,我想换CPU,板载的,挺贵的

网友F:
楼主修好未,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楼主可以先刷个BIOS

网友:
机子没有焊接过的话可以发个序列号过来,帮你看看能保修不,过保了也可以便宜交换主板,有兴趣可以找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在保了,去售后看过了。

可以便宜给你交换主板,我是维修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修好未,刷个BIOS试试

这种情况和BIOS关系大吗?

网友:
测下屏信号是否正常啊

网友:
也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呵呵   还没修到这本本

网友:
可能集显有问题,可以先加焊下桥看看。

网友G:
楼主   修好了吗?我也遇到了一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   修好了吗?我也遇到了一台同样的问题

没修好,做主板交换了

网友:
这种外界不能接    真的饿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