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20开机报警一长八短,有背光无图像,

楼主(2015-02-03):
戴尔N4020开机报警一长八短,有背光无图像,我刷过BIOS,这台机子是集显的   inteer的,开机后一长八短报警,后面就连续8短报警,一直持续,没有思路,求指点。

网友:
LVDS部分有问题。

网友:
北桥。。。。。以前遇到这个机器 直接换桥好使

网友:
屏线,北桥都有可能。

网友:
具体的你要自己测试了。。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没有检测到屏幕,看看屏线是否有断线的,lvds信号,测量一下

网友:
先换屏线试试,没有的话直接北桥,北桥的几率很大

网友:
加焊北桥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英特尔集显的应该着重找屏线以及屏线口的信号

网友A:
dell 8声报警,貌似没有检测到屏幕,检查屏线到屏,测一下屏线接口电压阻止都ok,就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 8声报警,貌似没有检测到屏幕,检查屏线到屏,测一下屏线接口电压阻止都ok,就换南桥

你说的检修流程还算……

不过楼主说的是 一长8短

希望楼主修好

网友:
量一下屏线、接口、换屏试,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