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X6X7X桥芯片植珠之我见

楼主(2015-02-03):
前言:5X,6X,7X系列桥芯片植珠的问题,方法很多,这里只是谈一下我们用钢网在植珠过程中不断改进的结果,希望能抛砖引玉,共同提高……

桥芯片部分图样:

       一般我们在换桥的时候,对于植珠都有点怕,因为珠子比较小,0.35的锡珠,在吹焊的时候,不容易看到有无熔化,一般凭经验感觉是否化了,然后把小钢网取下来,会因为出现钢网变形、焊油粘结、所买钢网点位不是很匹配等原因,通常都会发现一些珠子没有焊上去,这时候我们就会取几个锡珠补上去,再次加焊油焊接,在补的过程中容易跑偏,导致一个芯片反反复复的补焊,最终珠子植好了,桥也挂了……

     对于这类现象,有的同行抱怨钢网点位不匹配、钢网变形、锡珠过小、焊油粘结等,其实我个人认为,钢网变形可以校正的,那么高的温度吹焊不变形,那是不现实的,毕竟价格便宜的东西,不能要求太高;钢网不匹配,位置有点偏移,只能说厂家生产的时候质量把控不到位,但并不会导致锡珠沉不下去,那么小的珠子是完全可以沉下去的,只是找个理由说不好植而已;至于锡珠过小,焊油粘结,我想也不成为理由的,搞维修也要与时俱进的,入了这行,痛苦是难免的,学会痛并快乐着吧……

      通过对此类桥芯片带钢网植珠,积累了一些经验,现谈谈我们现在处理的步骤:
       1、用烙铁拖干净芯片焊盘,用洗板水清洗干净;
       2、涂上薄薄一层焊油以利于钢网及锡珠固定;
       3、用热水枪大头进行加温焊接或上BGA返修台做,用热风枪的话,风力取决于手的旋转熟练程度,我一般调到最小往上一点;
       4、在吹焊过程中因为珠子过小,不易发现熔化,根据每个人的把握时间,可用废卡多练几次,感觉差不多时停止吹焊;
       5、此时绝大部分锡珠已经熔化,钢网不要取下,可用牙刷蘸取少量洗板水用少许力刷芯片焊盘,会发现没有焊接好的珠子会脱落;
       6、如果缺几个锡珠就补几个,在所补位置涂少许焊油进行再次吹焊,一般可一次性成功。

       以上只是针对于入行不久的新人,有些许借鉴意义,资深的可以把一些好方法也说出来,共同交流学习一下……

       看官喜欢的话,可以加点分哦,谢谢了!!

网友:
下次可以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A:
好像不加钢网吹更好弄一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加钢网吹更好弄一点啊

不加钢网吹容易跑偏,以前码好珠后,我们也不加钢网吹焊的,也可用BGA返修台固化的,很多事习惯就好,只要能把事办成,怎么着都行

网友:
没植过多少次珠.不过还是挺有用的

网友:
楼主的方法我之前用过,还行,不过现在已经不用钢网了

网友B:
呵呵  这个是摆好球 然后钢网取下来  最后在吹,这样钢网永源不用清洗且不可能变形 这种值球方法对于新手来说那就是天方夜谭觉得是不可能成功的 其实稍微练习一下  没有失败的  值球是我们的基本功都是要练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这个是摆好球 然后钢网取下来  最后在吹,这样钢网永源不用清洗且不可能变形 这种值球方法对于新手来 ...

钢网取不取都是可以的,因人而异,习惯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这个是摆好球 然后钢网取下来  最后在吹,这样钢网永源不用清洗且不可能变形 这种值球方法对于新手来 ...

大纲网当然要去,不然变形严重,小的就不用,因为距离太近,容易粘粘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好主意

网友:
吹锡球风速调 小点

网友C:
我买过很多网子有问题 不是变形就是开孔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过很多网子有问题 不是变形就是开孔有问题

有些小钢网做工确实不咋地

网友:
z这方法不错,值得推荐

网友:
这基本功,,可是真硬功啊,还是多练练

网友:
用钢网直球最快,拆机的桥,保险

网友:
温度和风度掌握好就可以了应该,要多练习

网友:
我们一般植i系列的都不带钢网吹的,容易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