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 自动上电,瞬间电流2.3A,掉电,不亮机

楼主(2015-02-03):
机型:联想B450
板号:LA 14
故障现象:联想B450 自动上电,瞬间电流2.3A,掉电,不亮机
根据故障现象判断可能主板有的地方有短路现象,拆出主板打各大电感对地阻值,L16对地阻值为0,L17对地阻值为4,L16、L17分别是1D05V_PWR和1D8V_PWR,明显短路,这两个电压又都给到了北桥,通电时用手摸北桥巨烫,去掉北桥,再测阻值正常了,
故障原因:北桥短路损坏
维修方法:更换北桥故障排除

网友:
维修就是要这么犀利

网友:
嗯,不好搞啊

网友A:
怎样才知道 是北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样才知道 是北桥坏

注意看,短路测量点

网友:
HM的桥问题还多...

网友:
北桥短路了 是吧

网友:
有短路,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
  查下各供电是否对地

网友:
看标题的时候以为进水了

网友:
本本用的太猛造成吧

网友:
这样的维修才有意思,好多机器修了几天没修好,够头疼的

网友:
风扇堵死了啊

网友:
大电流。。短路引起。

网友:
通电直接摸  肯定有烧的芯片

网友:
pm45的桥,坏掉的也不少

网友:
这帖子简单明了不错

网友:
直接加焊显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