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C无CPU供电和无PCI复位的维修

楼主(2015-02-03):
早上收了台旧主机,配置是E5300+映泰G41+西数SATA80G+杂牌机电,无内存,板子还是坏的,通电点不亮。卖家开口要150,我说你去废品回收市场转转,遂不搭理。不到1小时,这货又来我店里,问我多少钱收,我开口80元,这货就直接了当的卖给我。看来在别的地方碰了不少钉子。想想也对,本地就我一家二级维修,而且配置够老,别家收了坏的不会修感觉吃亏,因此要么不要,要么报价低的可怜。因此我给的80可能还是最高的价钱。遂卖给我。板子要是修修好,本钱就都回来了。拆下后清理下,成色还是不错的,这样的板子,不修感觉可惜啊。

板子拆下后先打了下各大供电对地阻值,发现都正常。遂安装CPU,上电,点开机排针,俄罗斯诊断卡复位灯不亮,随量下各大供电:

内存:1.5V,DDR3正常
总线VTT:1.2V,正常
CPU核心供电:0V,不正常

看来是CPU供电丢失引发的不跑马,查了下上管D极,都有12V供电输入。断电量了下上下管的G\D\S极的对地阻值,都正常。看来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的事情。

说到电管,那先期基本三条件:芯片供电,EN开启信号,CPUVID电压信号。如果这些都正常,那么就查反馈或者直接换芯片。一般反馈部分坏的情况比较少,多数还是先期三条件不满足或者芯片自身损坏。

电管型号是UP6219,其中18脚是VCC5,33脚是VCC12,3脚是EN开启信号,38-45是VID7-VID0电压识别引脚。实际检测,以上都是正常。3脚EN有1.2V的高电平开启信号。难道反馈部分出问题或者芯片自身坏?别着急,仔细看图纸

图纸中的11脚OFS是VCC5电压通过两个1.1K电阻分压得到的供电,既然两个电阻阻值一样,而且还是VCC5的供电做分压,那么肯定是2.5V的高电平(至于为什么是2.5V,看不懂的可以论坛下电阻分压计算软件自己换算下)。也就是说OFS应该是个高电平信号。但实际检测后发现,11脚的电压才0.23V,这就明显不正常了。那么为什么才0.23V?两种情况:

1,芯片自身问题,导致该引脚吧原来的2.5V高电平拉低成0.23V
2,分压电阻老化,阻值变的不正常,导致电压输出出问题。

不过这芯片封装很小,挑开引脚不怎么好弄,那么先去量下电阻是否出问题,板子上很快就找到这两个电阻,对地打阻值发现,PR47正常1100欧姆,而PR45已经变成23000欧姆左右,看来问题就在这里,料板上拆个1K电阻置换下,CPU电压出现,1.3V,因为上的是赛扬E420,因此正常。而此时的电管11脚也有2.6V的电压输入。

但还是不跑吗,且俄罗斯诊断卡的复位灯依旧不亮。根据时序,CPU供电正常之后,电管发出VRMPG信号,经过三级管转换上拉,得到ICH_PG,配合IO给出的ATX_PG,一同给南桥,南桥发出总复位PLT_RST信号。
实测,两者两个PG都是正常,板子也不存在断线,难不成南桥坏?

至少在别的板子上,我是会去怀疑南桥,但映泰板子我不会,为什么,因为映泰的PCI复位是IO给而不是南桥直接给。不能因为PCI复位没有就视作南桥复位没有发出。那么到底如何检测南桥是否发出总复位信号?那肯定是在IO上检测,而IO8728F的第37脚,就是南桥的PLT_RST总复位信号。实测该引脚有3.3V高电平。说明南桥复位正常发出。IO的34脚是PCI复位输出,同时也是PCI-E复位输出,IO的84脚是IDE复位输出。这些复位输出引脚都是0V,看来都是不正常。既然这样,就从料板上更换个IO试试。

完毕之后,复位灯顺利亮起,但还是不跑马!

修到这地步,还是这种没什么起色的情况,想必有不少看客是要放弃的。不过我时间多,另外还有个经验没用呢,谈放弃还早。

测了下BIOS的片选,短接复位排针有电压跳变。而且诊断卡的复位灯闪烁一次。说明硬启动应该完成,剩下的就是BIOS自己的事情。那么现在就要刷BIOS吗?不是,前面提过,还有个经验没用。到底是什么?就是——上内存

找根DDR3 2GB的条子,安装之后,点开机排针,原本死水一潭的诊断卡跑马灯立马就有了反应,不过多久,显示器便亮了起来。进PE做个系统,拷机1小时无问题,收工,板子修复。

可能大家不明白,为什么上内存条就能跑马呢?其实我也不明白,只是接触好几块映泰G41D3系列的板子都是这样的问题,因此算是有了经验。其中的缘由,只能等大神来揭晓,谢谢大家。

 会员6136602元2022-9-22 18:44

网友:
你的诊断卡坏了么 残缺不齐的

网友:
不可多得的好贴,思路清析,逻辑严密,佩服。

网友A:
CPU供电正常,没复位,怎不查时钟是否正常呢

网友:
这板子真烦啊,还非要内存才会跑码

网友:
厉害啊。。一般三个条件满足了,我就没招了。。还有OFS..不查FB么+++

网友:
我只是来感觉楼主诊断卡好特别啊,

网友:
思路清析,很好的维修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正常,没复位,怎不查时钟是否正常呢

复位和时钟有必然联系?

网友:
小小白求教,能不能出个贴,看看南北桥,总线电压是怎么测量的?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值得学习

网友:
LZ工作台好干净啊

网友:
楼主功力不错,这诊断卡也难不倒你……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思路相当明确、

网友:
诊断卡估计也是回收的

网友:
上月扔了一块,我找出来查内存试试,谢谢楼主哈!!

网友:
根据时序,CPU供电正常之后,电管发出VRMPG信号,经过三级管转换上拉,得到ICH_PG,配合IO给出的ATX_PG,一同给南桥,南桥发出总复位PLT_RST信号。因为映泰的PCI复位是IO给而不是南桥直接给。映泰G41D3系列的板子都是上内存条时才能跑码的!——这些都是楼主教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