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负载上的ADDR1.2V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5-02-03):
AMD--AM3的假负载,上面的VDDR1.2V是干什么用的呀,有谁知道讲一下
今天修了一联想主板,型号是M3A76M,故障是老死机,硬盘,电源,内存都试过了,没有问题,只剩主板了。把主板拆下来用吹风机吹了一下土,谁知道再接电源开机居然不亮机,卡到了代码17了,只有拆下来测试各大电压,内存1.5V,CPU核心1.1V(假负载),NB_VCC无电压,+HT_1P2有1.2V的电压,最好把NB_VCC电压修出来主板才亮机了,跑马19,这里我不明白了,AMD的时序不是内存——CPU——桥——总线吗,这里桥电压都没出来,怎么就有总线电压了。还有就是假负载上的ADDR1.2V这个电压这个电压待机状态是0.65V,开机以后还是0.65V。 这个主板M3A76M电路图迅维客户端上有,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网友A:
应该vdda吧 可能假负载印刷模糊了 时序上有vdd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vdda吧 可能假负载印刷模糊了 时序上有vdda的

amd的VDDA的是2.5V不是1。2V啊

网友:
仔细看了下 我的假负载上没有这个 一般都有中文的 不会是vtt吧

网友:
还有究竟是addr还是vddr 图纸上传一下 没搜到

网友:
看图看明白了 管理内存的 是am3 cpu集成的内存控制器的相关参数

网友:
是不是写错了!!2.5还是1.2

网友:
地址线的英文单词简写吧

网友:
应该是2.5V啊

网友:
vdda 2.5v 把给cpu供电

网友:
感觉应该是CPU的内存管理内核电压

网友:
有VDDA2.5V,还多一个VDDR1.2V,这个VDDR1.2V不管是待机还是开机都是0.65V

网友:
从这个图上看VDDR1.2V应该是和+HT_1P2v_C连接的,应该是1.2V才对 呀,但是这个主板待机和开机以后VDDR1.2V都是0.65V,

网友:
从假负载上看VDDR1.2V的脚位应该是B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