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相Y400改win7系统时变成灰屏了?

楼主(2015-02-03):
原机是WIN8  64位 UEFI  用户要求改win7系统,先进BIOS把
os optim.......改other os
bootmode改legaoy...
boot prlorloy改legaoy
保存重启后用U盘进PE用DiskGenius软件将GPT转成MBR,并重新分区格式化!重启后出现硬盘无引导的英文提示。关机约30分钟后想装系统了,可是开机为灰屏(就背光灯亮),电流1.3A,无LOGO,安F2进不了BIOS ,安F12也进不了启动选项,安电源插口上方的恢复键也是灰屏幕,完全断电几分钟再试无效,请高手指点为谢!

网友:
呵呵不会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开机logo都没有了吗

网友:
不照把小电池拔掉试试,不至于主板问题把

网友:
bios  放下电  试试

网友:
看来BIOS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天意wx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硬盘重新分区后造成一键恢复功能失效,从而导至BIOS无法加载,有这种可能吗?

网友A:
请高手指教为放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高手指教为放谢!!!!!

你就改了下设置就灰屏 要是想修好就先排查下BIOS

要是机器再保就直接去售后

网友:
放电吧,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先拿售后恢复亮机后再说吧。

网友:
换过25芯片2MB和4MB数据无效!!!

网友:
有的机器是要刷BIOS的哦

网友:
我感觉应该没啥大问题,多捣鼓捣鼓就好了,客服经常会说断电,拿掉电池,长安开关30s放静电

网友:
是不是有固态盘吧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只能说你点背了  现在是机子 不亮了 你就要从不亮入手

网友:
coms电池有没有放电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