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如何7.11越狱iPad安装讯飞输入法教程

楼主(2015-02-03):
    安装的关键就是在电脑端安装。在Cydia安装过程中,天法切换到讯飞输入法。
    注意:为避免冲突,请在安装前卸载讯飞输入法版本!
    卸载步骤:iPad主屏 -> 【cydia】-> 管理(manage)-> 软件包(Packages),在查找讯飞输入法对应项,执行卸载操作。
    1)iFunBox是在电脑端运行的iPad管理软件,请在电脑上访问相关页面进行下载安装iFunbox。

    2)在电脑上访问讯飞输入直接下载讯飞输入法iPad版。

    3)将压缩包解压,需要得到输入法安装包deb文件、可以及相关依赖组件的安装包deb文件(两个依赖组件的安装包版本低,请不要安装。如安装请在cydia中卸载)。

    4)用数据线连接iPad和电脑,打开iFunBox(或者iTools)。

    5)在左侧点击“Cydia安装包”,并将安装包中"iflyinpute"这个deb文件(只要这一个deb文件,其它两个不要复制)复制到该目录,重启iPad即可。重启后等待一段时间(约10至20秒),在主屏会出现讯飞输入法的图标,表明安装完成。

    6)安装完成后,需要再重启一次iPad(或者使用插件工具执行respring操作一次),否则在主屏->搜索中将无法调出并使用讯飞输入法,或者在部分输入的地方会出现闪退。

    有的朋友反应安装ipad安装讯飞,无限重启或者不能调用。主要问题可能是把下载的依赖包里的三个文件都复制到cydia中安装了。

    其中iFlyInput_2.1.1084.deb为主程序,com.saurik.substrate.safemode_0.9.3999.6_iphoneos-arm.deb为安全模式保护程序,mobilesubstrate_0.9.3999.6_iphoneos-arm.deb为越狱系统安装成程序的支持程序。后两个程序其实是不知用与7.1系统的。而且盘古越狱工具在越狱过程中已经预装了这两个程序的使用7.1版本,分别为Substrate Safe mode和Cydia Substrate。这两个程序在在Cydia已安装里应该可以看到,如果没有请搜索安装。同时把safemode_0.9.3999.6和mobilesubstrate_0.9.3999.6删除。然后重启即可。如果还不行就按正确的方法重试一次。

    飞讯输入法不能使用不排除有插件冲突的问题。但是本人的ipad mini在入狱后几乎没安装什么特殊插件,尤其是美化类插件。所以用此方法一次就成功了。如果有冲突问题,可以再苹果园网上查一下冲突表,删除冲突插件应该就可以了。